楼主(2013-12-13):
德国Heidenhain海德汉光栅尺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Heidenhain海德汉光栅尺位置检测系统,由光栅尺和位置控制板(或EXE前置放大器)两大部分构成。光栅尺检测机床的实际位移,并输出与位移量和位移方向有关的两路信号到数控系统的位置控制板(或经前置放大器EXE进行放大、整形和电子细分,最后经长线驱动后输也到CNC),形成全闭环控制系统。
海德汉光栅尺在使用过程中因为操作或环境原因可能出现一些故障,北京慧博博时科技公司就海德汉光栅尺维修中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讲解以下:
1.采用海德汉金属光栅尺作位置反馈的某数控镗床,开机后,出现X轴正反向运动正常,但机床无法进行回参考点操作。
分析与处理过程:机床X轴正、反向运动正常,证明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工作均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回参考点不良一般上由于回参考点减速信号、零位脉冲信号、回参考点设定不当等原因引起的。利用系统的诊断功能,检查回参点减速信号正常,检查回参点参数设定没有问题,初步判定故障是由于零位脉冲不良引起的。在检查位置检测系统的连接电缆时发现,连接位置反馈电缆的过渡插头处有一信号线开焊,该信号线正是零脉冲Ua0信号线,没有零脉冲信号,机床就不会找到参考点。重新焊接好访信号线,连接好过渡插头,机床恢复正常。
2.采用海德汉金属光栅尺作位置反馈的某数控镗床开机后,出现X轴缓慢向正方向运动,系统无报警显示。
分析与处理过程:该机床使用的是海德汉光栅尺作为位置检测器件,由于伺服系统为全闭环结构,开机后系统无报警,X轴缓慢向正方向运动,可以初步认为伺服系统的速度控制环工作正常,故障是由于位置环的问题引起的。检查数控系统的跟随误差,发现在X轴缓慢运动的过程中,系统的位置跟随误差无变化,从而判定故障是由于位置反馈信号的不良引起的。检测系统的连接电缆,确认连接正确后,将X轴、Y轴位置控制板更换后,发现X轴正常,Y轴向一个方向缓慢移动,故判定X轴位置控制板故障,更换后,机床恢复正常。以上为德国Heidenhain海德汉光栅尺维修及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
小鬼子的用过!

网友B:
海德汉的产品价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