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三相输出电压,在47HZ以下时很平衡对称;在50HZ时,电压分别为:290V左右,280V左右,270V左右。正常么?

网友A:
电流能平衡吗?

网友A:
补充一下,我们是在空载时要求是10V以内,带上负载后要求5V以内。我是在变频器厂家上班的,但是输出电流一定要平衡,1安培以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我们是在空载时要求是10V以内,带上负载后要求5V以内。我是在变频器厂家上班的,但是输出电流一定要平衡,1安培以内。
看这头像就是一个变频器面板,你们做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头像是我自己用CAD画的,献丑了啊。我们就是个小品牌而已,说出来你也没听过的。不出名的货,我还是不说了 呵呵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总结出以下几点:
(1)上下6只驱动光耦其中有性能及参数发生变化(内部电路出现了问题)是造成输出电压不平衡的最常见的故。
(2)驱动电路的供电电路不正常(工作电压是否正常),供电电路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变化造成工作电压不相等(6V 、6.5V这一故障很不容易发现,用万用表是检测不出来的)。变频器输出电压就会不平衡。
(3)IGBT的性能不好造成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也是必然。
(4)很少想的问题,就是控制板(CPU)出现故障也可能造成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的故障之一,而且还可能造成IGBT的损坏。

网友D:
为什么会差异这么大??
我没遇见过!

网友E:
是工频电压不平衡还是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没弄明白。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工频电压不平衡对变频器来说可以忽略,整流后没多大影响,不要不平衡很大报缺相就OK
楼主说的是输出不平衡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我有台45KW的就是相差20V且带小电机轻微抖动,模块和驱动是一体板,把三个一体板互换(相当于模块和驱动都互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应该能排除模块和驱动的问题,顺查前级脉冲线路也正常,更换6路脉冲反相器也不对,CPU电压正常,反相器电压也正常,看波形和其他比较看不出异常。

网友H:
有一台东元5.5KW变频器不平衡,后来把驱动部分的二极管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I(2016-07-27):
回复 网友G:
我有一台康沃G3 15KW也是这样,烧了模块,测量六路驱动电流都不一样,检查驱动相关都完好,更换A312H也一样,更换CPU板的74HC240D也一样,不过更换过三块74HC240D,测量六路驱动电流又不一样,看来要更换CPU板

网友J:
应该算不正常。

网友K(2017-03-09):
回复 网友I:
您好,请教一下怎么测驱动电流啊

网友L:
我看到的变频器说明书输出电压不平衡度3%以内,公式是最高减最低除三相平均乘67小于3,不知道对不对~三相不平衡也有可能是死区补偿回路有问题

网友M(2021-04-07):
在频率低于50的时候很多品牌输出电压不一致,这跟软件有关系,一般上到50HZ就三相一致了。只要没有硬件故障,这种情况在使用上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