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XC2-14rt

楼主(2013-12-13):
请问一下有哪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PLC扫描中断的现象,我现在用的信捷XC2-14rt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可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扫描中断?
干扰?

网友C:
扫描中断?你遇到什么情况了,说清楚啊

网友D:
通讯线路有问题问题

网友E:
什么叫扫描中断?pLC报警不会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