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的烧毁

楼主(2013-12-13):
三相电机的烧毁
       单位里一台用于抽水的三相三角形接法7.5千瓦的电机烧毁。经查原因是B相电源线断线造成电机缺相运行,发热最终烧毁。从电源处到泵房大概200多米,采用25平方铝线。电源处一个60A空开,泵房也是一个60A的空开,无保险丝、无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直接用空开控制。事后我向领导提议加装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空开换一个小一点的,防止电机缺相或空载烧毁电机。领导说不用,平时抽水的时候注意看看水池水位和仪表的电流就行了。然后他又说,如果你觉得有用就装一个吧!我无语了。如果是刚毕业出来我一定会一溜烟跑去把它装好,不过出来混了几年,感觉就是多劳不多得,做得多就错得多,还是算了!
(查找过程:由于线路埋管的,所以先从中间开始,挖开管,每根线开一点线皮,然后把三根线的一端接一起,测量每两根线之间的电阻。到泵房之间的线为通路,到电源之间B相为断路,可以知道问题在挖开处到电源这一段。这时我拉了一下B相的电源线,竟然拉了出来,原来断口就离我们挖开不到一米的地方,谢天谢地不用再挖了。于是压接好断线后,测量电阻每相大概两个欧姆,测量电压,三相正常。接好新买的电机(已测试好),送电,水哗哗地流出来啦)
呵呵~~上两张图

楼主:
本地图片上传不了,迟点再上过

网友A:
如果加个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也许就不会烧电机了。

网友B:
加一个断线报警器 也不会烧毁。。。

网友C:
电机烧毁一般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1负载太重(过负荷)2电压过高或过低3缺相(单相运转)4绝缘老化5温升过高,保护方法可采用热继电器控制或者采用自动空气开关控制,应选好设定值.但如果总烧电机建议你最好选购一台电机保护控制器,绝对可以避免再次烧电机的烦恼,安装简便而且价格也不贵.

网友D:
楼主的建议没错
要是我肯定采纳

网友E:
楼主图片什么时候传呀

网友F:
干工作一定让领导满意,否则多干无益。

网友G:
缺相是电机常见的问题,我们技改时经常遇到的。

网友H:
最怕猪一样的领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最怕猪一样的领导。
you dao li

网友J:
专业,敬业,职业!楼主辛苦啊!

网友K:
泵房的空开可以换成 DZ108-20/111 型断路器(14A-20A)就行了。

网友L:
泵房的就不要用空开了,直接用电机启动器替代空开,因为电机启动器上就包含了功能。

网友L:
不好意思,打得太急了,因为电机启动就包含了热继电器的功能

网友M:
回复 网友C:
用自动空气开关如果缺相了不会起到保护作用吧?

网友N:
把60A的空开,换成三相漏保(电流选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左右),很简单的吗,缺相、过载就会跳了。

网友O:
够节省的,不过用保险丝更廉价实用

网友P:
奇怪线会断.            .

网友Q:
埋地线 无外力作用咋么就断了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电机烧毁一般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1负载太重(过负荷)2电压过高或过低3缺相(单相运转)4绝缘老化5温升过高,保护方法可采用热继电器控制或者采用自动空气开关控制,应选好设定值.但如果总烧电机建议你最好选购一台电机保护控制器,绝对可以避免再次烧电机的烦恼,安装简便而且价格也不贵.
这样才会更可靠!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断线原因估计是线的质量有问题,还有就是所处的环境很潮湿,拆开时导线表面已氧化,长时间运行发热导致的。当时忘了照相,不好意思啊

楼主:
看看我工作地方的美景吧

网友S:
从埋地中间挖开后检查线缆,拨开绝缘外皮,这个过程虽然能够快速的检测到断线故障所在处,但对于以后的使用产生了损害,拨开的外皮无论在做怎么好的绝缘也不会达到先前的绝缘效果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今后的使用这一段的绝缘要特别标注好位置。

网友S:
引用 楼主:
看看我工作地方的美景吧
噢,环境的确不错,如同八仙过海中的仙境一样,相比楼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必回如同仙人一样长生不老。

网友T:
引用 楼主:
看看我工作地方的美景吧

什么地方呀?真好!

网友U:
保护不全,容易烧电机啊,建议装上电机综合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