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变频器报故障

楼主(2013-12-13):
我们在车间在正常生产的过程中变频器经常报故障,报的最多的就是有以下几个故障代码:F7801、F7802、F7901、F7841、F30011,我们这有变频器手册,但是在变频器手册上看到的信息并没有解决报警的问题。
不需要以下解释:
F07801 驱动:电机过电流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矢量 反应: 关 2 ( 关 1, 关 3, 无 ) 应答: 立即 原因: 超过了电机允许的限电流。 - 有效电流限值设置太小。 - 电流控制器调节不正确。 - 停转力矩修正因数太大,使电机制动。 - V/f 运行:引导启动斜坡设置太小或负载太大。 - V/f 运行:电机电缆短路或接地。 - V/f 运行:电机电流与电机模块的电流不匹配。 说明: 极限电流 = 2 * 小值 (p0640, 4 * p0305) >= 2 * p0305 处理: - 检查电流限值 (p0640)。 - 矢量控制:检查电流控制器 (p1715, p1717)。 - V/f 控制:检查限流控制器 (p1340 ... p1346)。 - 加大引导启动斜坡 (p1120) 或者减小负载。 -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的短路和接地。 - 检查电机模块和电机的组合。(此问题已解决)
F07901 驱动:电机转速过快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伺服 , 矢量 反应: 关 2 应答: 立即 原因: 超过了大允许转速的正值或负值。 允许的大转速正值构成如下:小值 (p1082, CI: p1085) + p2162 允许的大转速负值构成如下:小值 (-p1082, CI: p1088) - p2162 处理: 旋转方向为正时适用: - 检查 r1084,可能的话正确设置 p1082,CI:p1085 和 p2162。 旋转方向为负时适用: - 检查 r1087,可能的话正确设置 p1082,CI:p1088 和 p2162。(此问题已解决)
F07841 驱动:取消供电运行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伺服 , 矢量 反应: 关 2 ( 关 1, 关 3, 无 ) 应答: 立即 原因: 在运行期间撤消信号 “供电运行”。 - 用于 “供电运行”信号的数字输入端连接错误或缺少 (p0864)。 - 供电使能中断。 - 由于这个故障,供电取消了信号 “供电运行”。 处理: - 检查用于信号 “供电运行”的数字输入端连接 (p0864)。 - 检查供电使能,如有可能的话将其接通。 - 消除供电故障并确认。 说明: 如果此驱动用于支持直流母线的发电机运行,则故障反应应设为 “无”,关 1 或关 3。 这样驱动在供电故障后仍可 继续运行。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F07802 驱动:供电或者功率部件没有就绪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伺服 , 矢量 反应: 关 2 ( 无 ) 应答: 立即 原因: 供电或者驱动在内部接通指令后没有回馈就绪。 - 监控时间太短。 - 直流母线电压不存在。 - 报告组件所属的供电或者驱动有故障。 - 输入电压设置错误。 处理: - 延长监控时间 (p0857)。 - 注意直流母线电压。 - 检查直流母线铺设轨道。 释放供电。 - 更换报告组件所属的供电或者驱动。 - 检查输入电压设置 (p0210)。 参见: p0857 ( 功率部件监控时间 )
F30011 功率部件:主电路中电源相位故障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所有目标 反应: 关 2 ( 关 1) 应答: 立即 原因: 功率部件识别出电源相位故障。 - 主回路的某一相位保护装置故障。 - 直流母线电压的纹波超过了允许的极限值。 处理: 检查主回路的保护装置。

网友A:
是什么变频器啊??

楼主:
西门子啊   S120

网友B:
哪个牌子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