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软故障,考虑换板了,该换哪个板咸老师求助呀!!!再搞不好老板要发飙了。

楼主(2013-12-13):
一台校油泵变频器,是IS5-15KW的,之前一年会出现1到2次不启动现象,由于没面板,估计是报警了,断电复位后有时正常,有时不能起,需要等很长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今年情况越来越差1天要出现2到3次,甚至罢工。用户找到我们去维修,够得一个面板拿去插上,运行半天后出现OVERCURENT1(超过额定电流150%)  查看记录85.4A 频率为0.1HZ,(该变频采用启动时有直流制动的感觉,低于1HZ是面板显示DC break)且停机时间为5秒带制动单元的。费九牛之力拆回来检查,把我们的新变频给他用,上电试机正常,检查主要部件正常,怀疑灰尘和插件松动,处理后去装上用了1天又报。又拿回来又把我们的变频给他装上先应急,回来换了驱动电容,突发奇想拔掉互感器,结果互感器无反馈,造成输出电流急剧增加,报OVERCRENT2(模块故障)应该是驱动管压降检测电路触发了,保护模块的。这样便确定OVERCURETN1是来自互感器,带电机用钳形表测得值和变频器显示1一样,应该没问题呀。保险起见花了3百大洋买了3个互感器换上试机2天正常,拿去装上,10天都正常,结果刚把帐结了就报OVERCURENT1,查看记录发现每次都是85.4A,一般都是加速过流。这下没辙了来来回回折腾惨了,事情没做到,钱也没挣下来,这不老板还是叫我修,头都大了。      85.4A绝对是检测错误,快熔63A的都没熔断输出不可能有85A,而且正常时一般加速时最多20A多点怎么会多那么多,他的机械部分和电机无问题,因为我用国产变频器都给他用了9天没出任何故障。互感器直接经过几个电阻送到主板,电阻测量正常。送到主板后经运放送入CPU。是否是运放出问题了,还是运放反馈电阻有时开路,不然怎么会每次都85.4A(怀疑运放开环后输出最高电压值就对应85.4A)。精力有限还有其他很多事,实在没法再折腾了我打算把主板换了不知可行?霍尔直接送到主板的。还是换驱动板。这个变频器就这两个大点的板,还有个条形的电源板供主板用的。我已下决心换,求大仙指点换哪个几率大?

网友A:
你这个机器里面的元件是不是出现热漂移的现象啊。你应当查看元件的发热情况,给机器通电用热风枪吹电路板上的电流检测部分,看看是不是运放或电阻之类的元件发热了以后就出击故障,或着是霍尔安装的位置离散热片很近或模块很近,靠近功率器件时,因为功率器件发热旱大,影响到霍尔的稳定性了。之前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把霍尔装机器外面的电机线上,就没有在出现故障了。以上只是我的建议,如有不对之处,请LZ谅解!

网友B:
检查主板U8 TL084C 外接电阻  特别是R8

网友C:
更换含有检测电流的电路板可能值得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这3个互感器是独立的1个板,距离模块较远,应该不会,总之感谢您的提醒。

楼主:
这位大哥对IS5系列很熟悉?小弟不才,请教是主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驱动电容是更换了的。85.4A让人疑惑呀,考虑直接给他换个板。对付这种软故障只有大面积纱网了。

网友D:
建议楼主换控制板把,运放这块的可能比较大,特别是电阻变质。至于功率板坏,楼主可以倒腾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只要能确定控制板没问题,功率板,把所有关于电流的换掉也没几样东西了,还有我以前遇到个LG IG5的机器也遇到过此内问题,不过证明是设置错了,跟楼主的情况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  xiexie回帖

网友E:
 前天我们单位6SE70变频器也出现在类似的情况,一起请教一下。变频器带220KW空压机,不带电机一切正常,当给变频器30HZ运行,变频器升频到20HZ,报f025,当时怀疑负载过重,钳工处理后依旧。将频率改为10HZ,观察变频器电流,用钳形表卡电动机电流,发现电动机电流60A,可是变频器电流一直上升,上到310A发出故障信号,将频率降到5HZ,变频器显示电流依然上升到310A故障。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当时也是讲霍尔更换,情况一样,驱动板听维修人员说是新的。因为我们的电动机在故障之前可以按设定频率上升下降,所以我感觉驱动板应该问题不大,二楼说温漂问题,因为刚开机基本没有温度,在霍尔旁边有个温控点,应该问题不大。不知道这个 310A显示电流从哪里来的?静等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难道也在运放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