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变频器运转到50HZ了,为什么主轴转的很慢?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怎么弄?

网友A:
主轴有挡位的吗?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使用转矩限制了?还是主轴电机带不动负载?

网友C:
多为机械故障,皮带是不是松了,带轮的键销是不是飞了?还有主轴有没有抱住?

网友D:
参数设置有没问题

网友E:
先看一下主轴和电机的连接处是什么样的结构吧!

网友F:
多数为机械故障。看下电机就知道了。

网友G:
是呀,主轴转速很慢,而变频器设定值很高,这要看变频器是不是输出50Hz了,如果是,就检查变频器以外问题,如果没有输出这么高的频率,就要检查变频器内部的参数设置。

网友H:
这种情况1,就是机械故障。2,变频器转矩参数没有设好

楼主:
主轴电机带不动负载,好像是这个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I:
楼主的问题说的不明确和细致,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网友J:
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K:
这个是设置问题吧!
仔细检查!

网友L:
什么机床?是车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