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拉大车

楼主(2013-12-13):
有没有人实际使用过小变频器拉大电机的,比如2Hp的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实际使用情况会怎么样?不需要从理论上拍砖,实际使用的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A:
1.5KW的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曾经短期用在轻载上,长期怎么样没有测试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估计实际上没几个人会这样冒险,生产线的负载不是你说了算,随时变动。
太冒险了,一个变频器的价格相对于工资来说还是很贵的。

网友C:
在轻载上面完全可以的,见机水泵等平方转矩负载上就是可以的,而且效果很好。

网友D:
台达B系列1.5KW 带2.2电机运行半年了 没什么问题

网友E:
还是得看负载情况,楼主在这问不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既然楼主都说了是小马拉大车,为什么还要冒险呢?

网友F:
你这是在玩火

网友G:
某些轻载场合没啥问题。

网友H:
平稳型的负载可以,好像水泵、风机类。

网友I:
小马拉大车的关键,就是小马能拉得动大车才行呦。所以,负载(电机)比小马(变频器)要小是关键。

网友J:
还是得看负载情况,觉得不安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台达B系列1.5KW 带2.2电机运行半年了 没什么问题
什么应用场合?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小马拉大车的关键,就是小马能拉得动大车才行呦。所以,负载(电机)比小马(变频器)要小是关键。
k版,请教下,不是说风机水泵类的电机可以用小一号的变频器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k版,请教下,不是说风机水泵类的电机可以用小一号的变频器吗?
当然,恒转矩的变频器拖变转矩的负载,可以小一档。这不是小马拉大车,小马拉大车一般指的是电机比变频器大2档甚至更多。

网友L:
只能是原来设备配的电机在选型时选的大了,实际运行负荷小。真的不存在小马拉大车,要拉也只能是空车。

网友M:
视负载大小了,负载要是同等电机功率,那变频器就受不了啦

网友N:
偶厂的使用传统是大马拉小车,虽然不拿马当回事,但是对于车来说比马的命值钱。

网友O:
用过 降低频率 不超过额定电流 没问题

网友P:
可以短时用,长期持续运行绝对寿命打折

网友Q:
小马拉大车,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会降低变频器的寿命。

网友R:
没那么危言耸听,变频器与电机的容量配合,并非是按名义功率为基准,而是按实际负载。
如果负载相当轻,完全可以用小功率的变频驱动大容量电机。
本人用45KW变频驱动75KW风机,每天运行19小时,现已累计运行4-5年。
用22KW变频驱动30KW水泵,也已使用3年。
不过以上两设备都是轻载,电机的实际负载大约只有额定的60%。

网友S: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T:
轻载应该可以

网友U:
关键场合绝不可冒此险。

网友I:
有时候是迫不得已才这么用。比如:

有一次,单位一套系统要交货,合同规定30kW的交流调速系统,结果货期到了,电机没有到货,公司有一台库存的45
kW电机,都是2极的,所以用45kW电机当30kW用,变频器采用30kW的,恒转矩负载应用。采用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我是这么小马拉大车的:

第一,变频器在与电机自动优化中建模,电机参数完全按电机实际的铭牌数据输入;这是为了严格按照实际的电机模型建模;

第二,过载倍数,按实际使用的(30kW)限制。规格化参数,按30kW的电流和转矩设置。也就是说系统中电流的100%,转矩的100%都是按照30kW设置。

这样做,就是将大电机变成小电机使用。他唯一不同的是,电机励磁是45kW的,而其他的都是以30kW来对待的。系统运行没有问题。是安全的。唯一不同的,就是车有点大,有点浪费。没办法,应急嘛。

网友V:
前提是负载要小,运行电流不能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再者是启动电流以及刹车惯性会比较大,对变频器损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