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热泵型空调 室外机启动不起来  第一次以为启动电容不行   用东西把它拨动结果发现还是不动   于是测量火零线 发现电压不对  查出是不知道名字的元器件应该算是个中间继电器(作用是用12左右的直流电控制一个敞开触点220v)换了一个后发现电压正确   于是启动发现还是启动不了 拨动也不行  换了一个室外机电机(3线的) 发现启动还要拨动且运行没几下子电机(转速也很慢)停了。换了一块pcb板子试下  发现运行良好   之前的那块板子 换了个启动电容(好的测量的是正常的)还是不行  测量电压  机电火零之间220  另一根连接启动电容的零线与火线7伏左右  测量正常的那个是100伏左右      线连接没有错 换板子时没改变什么    另一根连接启动电容的零线与火线7v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的讲解太复杂了,看不懂啊,建议一级一级的查,感觉你查得太乱了,都是瞎猜,瞎换东西。。。

网友B:
好复杂的样子?热泵型空调有一个四通阀。

网友C:
室外机380V供电应该是没有启动电容的。。有启动电容的肯定是外风机

网友D:
你的这种方法,偶也是常常使用,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无头苍蝇一样不知如何下手,却盲目的下手,因此折腾半天却找不出原因,所以建议楼主找一下说明书,自习看一下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室外机和室内机有启动电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220伏电压  不是380伏电压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有点   不过手头上没有那pcb板之间的资料 我是调试好它的性能

网友E:
检查或更换起动控制回路中的无触点开关(双向晶闸管)、有触电开关(继电器)。

网友F:
讲解太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天发几张图片吧

网友G:
咩看懂!
什么牌子的机器??

网友H:
呵呵,替换大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发几张图片吧
坐等看图,这都快中午了,怎还没动静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期待图片

网友I:
没看懂是啥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还在上班 这是教学方面的很简单 基本上算是一目了然 小弟显丑了 说错的地方请见谅
这是总体的
主要部件 松下压缩机 四通阀 室外机 室内机等 管路颜色是根据制冷状态时的 红色表示高温高压状态 蓝色表示低温低压 银色表示两则之间转换状态
冰箱压缩机 冷凝器 模拟的冰冻室 冷藏室 及门灯等
空调的室内机和室外机 及冰箱的冷凝器之类的
上次问的正常制热时压缩机和室外机要转动的过一会儿室外机转动 不过现在是室外机不转 电机正负有电压220伏 火线与启动电容没有电压 怎么回事 线没有错 电容也没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还在上班呢 图片现在已发

网友B:
制冷系统的教具啊,很直观,四大件: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节流部件;。空调,冰箱。

网友J:
看看那个中间继电器怎么样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   吸合了才会有220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