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一台A机,可以任意调整,行进速度,应在每分钟  10米以下  可正可反

另一个是B机,根据A机的速度来调整,与A机同步,反转时停止

B机由一个台达VFD-B 2.2KW 的变频器带动 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用手动调整电阻 来得到不同的速度

已有一个PLC在用

现在想要自动调整,请问如何编程,及配置什么硬件?

网友A:
有一种信号分配器 如果AB电机是一样的话 可以把A的频率信号与B同步为一个信号 也可以直接用两个AO输出端子输出同样的频率信号 当A启用反转时 与A互锁 断开B的DO输出 也就达到了你的控制目的!即使是同样的频率 由于负载不同的原因 会有少许的偏差 如果不影响使用的话

楼主:
这个不一样,A机是一个进口机,用的是侍服电机,

B机是自己配的一个辅助设备

而且我要求的精度也不高,约略相同就行

网友B:
一般来说,除非有十足的把握,都不会改动原来的设备线路及程序,只能添加。
楼主的问题没说清楚:
正在使用的PLC是什么牌子,A机的伺服马达和驱动器型号,设备的控制原理又是怎么样的。
总之改动原来用得好好的机器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C:
问题说的不明白,帮不上忙。

网友D:
用什么PLC啊??
有伺服吗?

网友E:
装个超越离合器,一个方向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装个超越离合器,一个方向走!
机电一体化啊,棒

网友G:
A机装编码器,采集A机的转动情况,根据要求,向B机发送信号!

楼主:
A机装编码器,采集A机的转动情况,根据要求,向B机发送信号!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   B机 用台达变频器
正如楼上的朋友们所讲,  原来的机器用得好好的,里面的电信号我都不想动,特别 这种进口的机子

这个方案是我想的,

在A机上装旋转编码器,在PLC上测量一个系数(可以让人微调最好),就是A机行进的速度

然后将这个速度发出去成为,B机的前进速度

但PLC的编程如何实现?

网友H:
有同步控制器,试试看能解决问题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已在网上问了,同步控制器不能接受编码器的输入

网友H:
考虑过加运动模块和定位模块没?

楼主:
最近了解了一下行业的专业人员,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是使用PLC的开关量,而直接与变频器的485通讯,操控得好的,基本是少之又少,
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其实,只要对通讯能掌握的话,是小事,还有就是通讯协议也是难点之一吧
这里面要汇编的基础,是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