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我的威纶6070IP 。可以下载,不能显示画面。参数是屏的默认,但是一周前写的程式现在下进去一贴正常。画面显示和PLC 通信都可以。但是现在新写的程式,可以下载,就是不能显示,PLC是三菱和松下的。两个都是这样。这屏以前正常。就是在前两天,我误把松下的通信线插到三菱的PLC上,以后就是新写的程式。不管是松下的还是三菱的。可以下载,就是不显示任何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新建个程序,就画面上输入几个字母再传到屏内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就作了两个按钮放在上面,一样的结果

网友B:
平能正常点亮吗?屏的参数设置正常码?

楼主:
屏能正常点亮,下载正常。下载完成后。下载的字体闪一下。然后。出现一个小方框。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小X.里面有一段英文。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屏是正常状态。弹出窗口都能正常弹出。就是不显示。参数是屏里面默认的。以前这么作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能正常点亮,下载正常。下载完成后。下载的字体闪一下。然后。出现一个小方框。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小X.里面有一段英文。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屏是正常状态。弹出窗口都能正常弹出。就是不显示。参数是屏里面默认的。以前这么作都是正常的
要是字显示小方格,看一下字体是不是选错了。用宋体,楷体,黑体试试。

网友C:
屏的设置是不是有错.

楼主:
屏的设定是系统默认的,字体是宋体。以前用都没问题

网友D:
下个文本的东西,
有宋体还有其他别的格式,看看哪种格式能正常显示

网友E:
你需要把它和PLC联起来 就能显示出来了 你试试 就知道了!以前我遇到过 没联PLC 不显示呀 断开 联上PLC 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屏与PLC连不连都一样不显示,正常情况就是不连PLC,文本的东西都会显示的。他占用的是屏的地址,

网友F:
没有遇见过!
初始化试过没有

网友G:
可能是屏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屏与PLC连不连都一样不显示,正常情况就是不连PLC,文本的东西都会显示的。他占用的是屏的地址,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实在不行就只能咨询厂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在报谦。屏的型号选错的了。我的屏是TK6070IP.我开工程是选的是MT6070IP.谢谢各位大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