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后,现代的ACB这样了

楼主(2013-12-14):
停电后现代的ACB不能闭合,充能正常。有使用过现代ACB的朋友吗?来说说

网友A:
是欠压脱扣部分有问题,如果是欠压延时脱扣的话,你量一下欠压线圈是不是还通,另外量一下欠压延时控制器是否还有电压输出!

网友B:
检查控制线部分
线圈

网友B:
手动储能可不可以??

网友C:
同楼上,手动应该是可以合闸的吧

网友D:
呵呵,楼主手动合闸呀。
先按下蓄能把柄蓄能,蓄完能按面板的ON按钮合闸,合不上就是机械有问题了。

网友E:
没有用过啊!!

网友F:
高丽的产品

网友G:
这个专业,偶来学习高手经验。

网友H:
手动能储能吗?

网友I:
我单位用的是AB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动能储能吗?
可以的,自动也可以储能,机械的问题。发这里就是看看有没有维修过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