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我一台用矢量控制模式的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当睡眠状态下电机零速运行电流显示为8安,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电流是否会造成电机发热如果时间长了电机会有问题吗?但是用V/F控制模式的时候电流显示为零。

网友A:
用万用表钳一下看看实际电流是多少?
如果是变频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有强冷散热
但是为什么有电流?是不是矢量控制的原因?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借楼主宝地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钳一下看看实际电流是多少?
如果是变频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有强冷散热
但是为什么有电流?是不是矢量控制的原因?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借楼主宝地学习
应该是脉冲电流,用表测量时一样有的。可能是矢量模式下的制动电流,没有真正用过不知道发热量大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钳一下看看实际电流是多少?
如果是变频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有强冷散热
但是为什么有电流?是不是矢量控制的原因?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借楼主宝地学习
应该是脉冲电流,用表测量时一样有的。可能是矢量模式下的制动电流,没有真正用过不知道发热量大不大
恒压供水好像没有用变频电机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钳一下看看实际电流是多少?
如果是变频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有强冷散热
但是为什么有电流?是不是矢量控制的原因?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借楼主宝地学习
应该是脉冲电流,用表测量时一样有的。可能是矢量模式下的制动电流,没有真正用过不知道发热量大不大
恒压供水好像没有用变频电机的吧!
这块我也不太懂,呵呵,我见过的变频电机功率都很小。
风机水泵类负载,是不是都不用变频电机?

网友B:
这个你要了解电机运行的原理和变频器原理。
通常来说呢,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是直流电经过逆变器变出来的
低频的时候,在电机内建立的旋转磁场不规范,所以容易发热。

所以大多变频器都有低频补偿功能

频率和电流是没关系的,一般的变频器控制采用V/F控制,即电压和频率成正比的控制,这样是为了保持磁通不变。因为磁通变化引起磁滞效应(相当于场在变化时会摩擦一样)。低频时还有可能是电压低引起电机的风机端电压小,影响散热。
以上是个人观点,还有修正一下:低频补偿补偿的是低频时的转矩。也就是低频时另加多一点启动电压。
非特种电机一般不能长时间运行于低频下。不过要是工艺有要求的话,建议把以前电机风机的接线改成单独接线,那样风机速度保持不变,即使低频时也能起来良好的散热的效果

网友C:
应该是显示问题吧!
不转怎么会有电流??

网友D:
矢量控制,变频器启动状态且电机不转,当然会有电流,这个电流就是电机的激磁电流。是无功电流。矢量控制,是把交流电机等效成直流电机的控制,假想的电枢电流(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所以上电以后,“励磁”先通电,只要给电枢电流(转矩电流),电机就转了。这是按照直流模式控制的。

V/F控制,是电压和频率线性输出的,在电机上电后,电机转速为零时,V/F比为初始的0状态,自然没有电流了。

风机和泵类,最好不用矢量控制(恒转矩控制),用变转矩模式的V/F控制为好(抛物线负载特性的V/F控制)。

网友E: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F:
呵呵;控制方式选择错误;
对于风机水泵类,用V/F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矢量控制,变频器启动状态且电机不转,当然会有电流,这个电流就是电机的激磁电流。是无功电流。矢量控制,是把交流电机等效成直流电机的控制,假想的电枢电流(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所以上电以后,“励磁”先通电,只要给电枢电流(转矩电流),电机就转了。这是按照直流模式控制的。

V/F控制,是电压和频率线性输出的,在电机上电后,电机转速为零时,V/F比为初始的0状态,自然没有电流了。

风机和泵类,最好不用矢量控制(恒转矩控制),用变转矩模式的V/F控制为好(抛物线负载特性的V/F控制)。
这款变频的VF控制下水压不太稳定,改用矢量控制的时候水压很稳定。用户需要睡眠功能,电机零速运行,这种就是不知道长时间运行会不会电机发烫,甚至会烧坏电机呢?

网友D:
矢量控制0速时,电机有励磁电流通电(是无功电流),此时如果没有强迫他冷风机,电机时间长了会热。但不一定会烧坏。关键看无功电流是否会导致电机的热积累,如果没有热积累,就没事。所谓热积累就是温度随时间上升不停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矢量控制,变频器启动状态且电机不转,当然会有电流,这个电流就是电机的激磁电流。是无功电流。矢量控制,是把交流电机等效成直流电机的控制,假想的电枢电流(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所以上电以后,“励磁”先通电,只要给电枢电流(转矩电流),电机就转了。这是按照直流模式控制的。

V/F控制,是电压和频率线性输出的,在电机上电后,电机转速为零时,V/F比为初始的0状态,自然没有电流了。

风机和泵类,最好不用矢量控制(恒转矩控制),用变转矩模式的V/F控制为好(抛物线负载特性的V/F控制)。
赞同观点。

网友H:
不会发热!我试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矢量控制,变频器启动状态且电机不转,当然会有电流,这个电流就是电机的激磁电流。是无功电流。矢量控制,是把交流电机等效成直流电机的控制,假想的电枢电流(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所以上电以后,“励磁”先通电,只要给电枢电流(转矩电流),电机就转了。这是按照直流模式控制的。

V/F控制,是电压和频率线性输出的,在电机上电后,电机转速为零时,V/F比为初始的0状态,自然没有电流了。

风机和泵类,最好不用矢量控制(恒转矩控制),用变转矩模式的V/F控制为好(抛物线负载特性的V/F控制)。

网友J:
所谓热积累就是温度随时间上升不停止。又学到了 谢谢版主

网友K:
不会这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