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离心机用英威腾CHF100-018G/22P-4变频器带18kw电机,加载运行后跳out1报警。报警时频率30.74Hz,电流61A,母线电压是510V 。应该是电流过大,但还没报警。而igbt的D、S压降太高了,所以报out1,即u相故障。是不是igbt坏了?

网友A:
过电流报警,离心机的启动电流非常大。

网友B:
是新装机还是使用后出现的问题??

网友C:
离心机我们一般放大一档来用!

网友D:
我们离心机用的是安川的。

网友E:
你让把离心机直接拆上工频,用钳表测电流,看离心机的电流是不是在额定电流以内,如果超过额定电流,则为电机有问题,反之是变频器电流检测!

网友F:
换功率大的变频器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直用的。

网友G:
报这个警  基本上是模块坏了  不信你可以把模块拆下来 用电容表测一下出发脚的电容值是否一致 正反都要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出发脚是哪个脚?谢谢1

网友H(2014-01-19):
控制极。最后怎样处理的呢?

楼主(2014-12-05):
嫌贵,还没修呢。这两天又准备看看。

网友E:
主板问题!查主板吧!这种故障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之一!

网友I:
这种机主板有问题也会报警的。。。。这个主板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