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请教诸位老师,怎样实现用触摸屏位开关来控制外部输出灯,PLC是三菱FX2N的。请详细点,我是第一次接触人机界面谢谢

网友A:
只螚用触摸屏设置开关量来控制PLC,由PLC来控制输出来进行控制。

网友B:
触摸屏与PLC通讯完成后,设置正确相应的输出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比如在屏中设置位开关M0,在pLc中触摸屏的M0开关是以线圈的身份,还是节点的身份出现在梯形图中?用触摸屏控制的PLC中M0线圈得电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C:
1.HMI与PLC建立通讯连接
2.PLC中编写程序,输入控制输出
3.在HMI中组态按钮连接PLC的输入信号模拟输入量变化
4.就可看到PLC输出控制灯点亮、熄灭的效果

网友D:
以三菱PLC为例,PLC内程序这样写:

以维纶触摸屏为例,触摸屏按钮这样实现:
首先建立一个工程,添加以下连接:

建立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按钮:

属性设置如下

网友E:
是这样的一般PLC上要实现RTC时钟必须要外加电池卡,而威纶触摸屏上本来就有电池和RTC功能呢个,所以一般以威纶触摸屏上的RTC时钟为系统时钟,那么PLC内部就需要在每次上电后去读取威纶触摸屏中的RTC信息,可以设立一个数据区用来存放威纶触摸屏时间,然后威纶触摸屏定时比如1S写这个数据区,PLC呢在启动初始化期间比如60S时去读取这个数据并把他存取到自己内部的时钟里,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但提醒一下,PLC内部的RTC和威纶触摸屏上的时钟在长时间运行后会有一定误差,一般几秒到十几秒,这样就涉及到要定期同步。

楼主:
感谢大家,特别感谢5楼卢老师,多次为我耐心解答,你的第一张图中M0是触摸屏的开关,那M0的线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