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由于有机溶剂比较特殊,选用流量计时要求比较特殊,我们的流量计用于测量有机溶剂时一般是推荐F46装配;
一般接液材质不锈钢的玻璃转子流量计可以用于碱性溶液测量;
衬里为聚四氟乙烯的玻璃转子流量计适用于酸性介质;
流量计的材质除了玻璃管选用硼硅玻璃之外,其他保护罩、基座等配件的材质可以多样化选择,有铝合金材质,碳钢材质,铜材质,不锈钢材质等,浮子材质可以选择玛瑙球,不锈钢圆形浮子或者不锈钢球形浮子,外包氟塑料的浮子等;
客户在购买时一定要提供流量范围,介质,密度,压力和温度,连接方式,材质要求等细节,如果没有要求我们标准按照常温常压的空气(气体)或者水(液体)分别进行刻度标定。
我们还提供来样定制流量计的服务。
需要其他流量计,具体可以咨询!

网友A:
好像是推销产品的,广告做到论坛上了。呵呵。

网友B:
我准备把中间那个轴去掉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个轴是保持平衡的,相当于动物的尾巴,除掉也可以那就成了没尾巴猴了。

网友D:
分享资料外加打个小广告,也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嘛

网友C:
玻璃转子偶最头疼的的就是清洗内部的表面污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轴是不是玻璃转子流量计中间的导杆啊?一般带轴的玻转都是老款流量计了,我们现在很多玻转产品都不带轴,采用新型的带筋管,浮子通过玻璃管内壁的凸筋来稳定,提高了产品的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影响读数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影响使用了可以建议更新玻璃管,寻找原厂更换玻璃管更容易保证流量计的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理解,同道中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