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比如在屏中设置位开关M0,在pLc中触摸屏的M0开关是以线圈的身份,还是节点的身份出现在梯形图中?用触摸屏控制的PLC中M0线圈得电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在屏中设置位开关M0,在pLc中触摸屏的M0开关是以线圈的身份,还是节点的身份出现在梯形图中?用触摸屏控制的PLC中M0线圈得电的条件是什么?

对于内部寄存器来说,其属性为可读写的,因此,纠结其作为节点还是线圈是毫无意义的。

用触摸屏控制的M0的得电条件是:给M0写入了1.

网友B:
每次看到楼上的头像都想笑

网友C:
M0出现在程序中

网友C:
在触摸屏上你按了对应的区域

网友D:
1楼说得有理
赞同!

网友E:
以三菱PLC为例,程序编制如下:

以维纶触摸屏为例,首先做如下设置:

然后做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按钮:

然后设置如下属性:

现在就可以用触摸屏控制PLC的Y0输出了。

网友F:
与PLC程序中位元件对应。

网友G:
不理解基本概念
原来比如 LD X0 OUT Y0
现在  LD M0   OUT Y0

网友H:
自己动手试下,监控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I:
M0设成交替模式,按一下ON,再按一下OFF;
PLC程序中M0控制Y0;然后你在屏上就可以对输出点Y0操作了;

网友J:
大家讲的都很好,在这里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