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空载情况下,松下伺服电机在断电情况下,转动轴能转动,但一启动后,声音异常响亮,像卡住,过后驱动器报警过载。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B:
机械故障

网友C:
机械故障
换轴承

网友D(2014-04-02):
电机刚性,调节一下刚性方面的参数

网友E:
调整惯量比,刚性等参数,还不行就是驱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