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五、用 DP 总线对电机起、停及速度控制

S7-300PLC 通过 PROFIBUS 周期性通讯方式将控制字 1(CTW1)和主设定值(NSETP_B)发送至驱动器。

(1) 控制字中 Bit0 做电机的起、停控制。

(2) 主设定值为速度设定值,频率设定值和实际值要经过标准化,使得 4000(十六进制)对应于 50Hz,发送的最高频率(最大值)为 7FFF。可以在 P2000 中修改标准化频率,即参考频率(缺省值为 50Hz)。

(3) 当组态的报文结构 PZD=2 或自由报文 999 时,频率设定值为一个字,在 S7-300 中可用“MOVE” 指

令进行数据传送;当组态的报文结构 PZD〉2,频率设定值为两个字时, 在 S7-300 中对 PZD (过程数

据)读写参数时需调用 SFC14 和 SFC15 系统功能块

SFC14(“DPRD_DAT”)用于读 Profibus 从站的数据

SFC15(“DPWR_DAT”)用于将数据写入 Profibus 从站

我们发送的标准值为4000(H),而我们发送的最大值为7FFF(H),如果我们发送的数值大于4000(H),那么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就高于50Hz了,而我们的电压就不会随着频率的增高而增大了,这时候电机的转矩是不是应该会减小呢?

我们现场用的电机的额定转速为990r/min,而我们设置的P2000=1380,我们发送给变频器的数据小于4000(H)时,数值大约为14560,这时候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大约是60Hz,在不考虑电机能否承受住高频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将我们发送的数值提高直到超过4000(H),如果超过了4000(H)电机的转速是否会继续上升,电流、电压、转矩会怎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