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

这个小程序在线监控可以看见C252的数值随着编码器转动是有变化的,但M0~M3没有变化,所以Y0~Y3没有输出,请教下各位是什么原因(X0接A相,X1接B相,X2接Z相)

网友A:
编码器转动有变化??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指令呢
高速计数比较?

网友C:
先把C252复位;
然后十分慢的转动编码器看看;

网友D:
因为C25?是16位的,所以D0下一个就要D2...你再试试看一定行,

网友D:
我说错了,C252是32位的,前面要DMOV ,后面d0 再后面就在D2  D4 ....才能用哦。我也这是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