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这个方法适用于电压滤波电容包括:300V电解,130V.180V.26V.12V等等。
在通电状态,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20V挡,测量怀疑失效电容两端电压,正常应在零点几伏,如过高或显示无穷大表示此电容已经失效。(当然,也可在断电时用指针表测其充放电)。
他的工作原理很简单,电容的作用就是隔直通交,所以他的两端不应该有交流成分。不能用指针表测量。
如有不对之处还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还不错哦  修东西的时候试一下看

网友B:
这个没有试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C:
不错
我们上电子课时老师也讲过!

网友D:
高电压大容量的电容不能这么真接试的,最好加一限流电阻或串一灯泡吧。不然有损坏直流电源的风险。

网友E:
楼主对于电子电路板的维修经验非常足,而偶现在沦落到只知道更换电路板的甚至直接换表的地步。

网友F:
还没试过这样测试,有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G:
这是因为数字表与指针表不同,数字表交流电压档测不出平稳直流电压。若电容失效,有明显纹波电压就有读数了。
楼主后面有句“不能用指针表测量”打错字了,指针表交流档是可以测直流电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是因为数字表与指针表不同,数字表交流电压档测不出平稳直流电压。若电容失效,有明显纹波电压就有读数了。
楼主后面有句“不能用指针表测量”打错字了,指针表交流档是可以测直流电压的。
这么说来,数字表测量的是纹波直流电压?
另外,如果指针表交流档测直流显示的是多少?手头没有指针表,也没细想过这个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I:
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20V挡,测量怀疑失效电容两端电压,正常应在零点几伏。学习了!以前通常是用指针表测其充放电的方法。

网友J:
好方法!是不是类似于指针表的dB档啊!

网友K:
数字式万用表交流电压档的刷新率为2~3/秒,不一定测得准,推荐用手持式示波器测量。

网友L:
这个方法,可以记一下。

网友M:
学习了,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20V挡,测量怀疑失效电容两端电压,正常应在零点几伏。学习了!以前通常是用指针表测其充放电的方法。
呵呵,大部分的人都在用“指针表测其充放电”。

网友N: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谢谢分享!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指针表表头是微安表,为了测电压需串联若干大电阻,交流档还串有二极管,毕竟用交流电压档测直流电压非正常用法,具体应显示多少我认为没有规律可循,反正是大得多。

网友K(2014-01-22):
最好使用专用电容测试表测量电容器的质量和好坏。如“LC9243

网友O:
     我这人就是个爱出难题的人,小小的问一下楼主,假如我们在交流50hz,12v整流后用一个4.7uf的电容器滤波,用该方法能测出该电容的好坏吗?再假如,R C振荡电路630pf的电容怎么套用这方法?还有1uf的耦合电容怎么套用这方法测量?
     要是简单的只是为了滤波,50HZ ,整流12v,500ma的用1000uf可以,用2200uf的也可以,要求不苛刻,470uf也可以,就说是有一点点漏电又会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漏电导致整个电路不正常的时候,这个电容器可能就不用表量,看不看出来了,
     电容器,不仅仅只是用在滤波电路中,而真正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器却是最不严格的,建议最好用电容表,电容的测量不仅仅是通电的问题,

网友P:
还是用电容表测准点,你这个终有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