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UPS倒闸

楼主(2013-12-14):
昨天克劳瑞德UPS厂家来更换操作面板,想学一下UPS倒闸,请教一下怎样从工作回路倒到维修旁路

网友A:
应该是第二第三个开关转换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C:
呵呵,好高级的UPS电源呀。
楼主在什么行业呢?金融?大型IT?大型网站数据库?
电路图已经标明得很详细了呀,五个手操开关对应电路图的五个开关。
关键是要摸懂哪个开关管那里。
三个电源呀,最上面是旁路,中间是主路,下面是电池。
电路图中电池下方那个亮着的灯是输出灯,不亮的是充电灯。
第二张图:
左手边第一个开关是mains主路开关,第二个开关是bypass旁路第一个开关,第三个开关是bypass旁路最上边那个开关,第四个开关是mains主路最后边那个开关,第五个开关是电池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好高级的UPS电源呀。
楼主在什么行业呢?金融?大型IT?大型网站数据库?
电路图已经标明得很详细了呀,五个手操开关对应电路图的五个开关。
关键是要摸懂哪个开关管那里。
三个电源呀,最上面是旁路,中间是主路,下面是电池。
电路图中电池下方那个亮着的灯是输出灯,不亮的是充电灯。
第二张图:
左手边第一个开关是mains主路开关,第二个开关是bypass旁路第一个开关,第三个开关是bypass旁路最上边那个开关,第四个开关是mains主路最后边那个开关,第五个开关是电池开关。
解释的够透彻。

网友E:
见识了啊

网友F:
的确挺高级的UPS,还带旁路电源的,不知道这个旁路是需要手动切换还是可以自动切换?

网友G:
第一次看到这么先进的东西

网友H:
维修路就是不走电源不走UPS直接通过线缆或者电路进入输出电路。
切换的原则就是不论怎么操作,一定要保证输出端始终有电源输出,也就是对于后续的用电设备不会产生扰动现象。

网友C:
红线箭头是UPS故障或检修时的旁路流向图。
绿色箭头是UPS正常的流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
有说明书,英文的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好高级的UPS电源呀。
楼主在什么行业呢?金融?大型IT?大型网站数据库?
电路图已经标明得很详细了呀,五个手操开关对应电路图的五个开关。
关键是要摸懂哪个开关管那里。
三个电源呀,最上面是旁路,中间是主路,下面是电池。
电路图中电池下方那个亮着的灯是输出灯,不亮的是充电灯。
第二张图:
左手边第一个开关是mains主路开关,第二个开关是bypass旁路第一个开关,第三个开关是bypass旁路最上边那个开关,第四个开关是mains主路最后边那个开关,第五个开关是电池开关。
这些我认识一点,就是倒闸的顺序,不太明白,下面几个开关操作顺序该怎么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的确挺高级的UPS,还带旁路电源的,不知道这个旁路是需要手动切换还是可以自动切换?
静态旁路手动自动都可以,维修旁路需手动。

网友I:
看着好高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线箭头是UPS故障或检修时的旁路流向图。
绿色箭头是UPS正常的流向图。
确实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A:
现在带旁路的UPS很多了
只不过拍这个牌子还不错!

网友C:
呵呵,当你完全弄懂你的第一张图里面的电路原理之后就会明白怎么倒闸了。
当UPS要检修的时候,就要完全切断进入UPS的所有电源,对吧。
你的第二张图里面,左手边开始,除了第三个开关要接通,其他全部四个开关全部都要分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当你完全弄懂你的第一张图里面的电路原理之后就会明白怎么倒闸了。
当UPS要检修的时候,就要完全切断进入UPS的所有电源,对吧。
你的第二张图里面,左手边开始,除了第三个开关要接通,其他全部四个开关全部都要分断。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