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为何电动机加电容  空转电流就小...
是省电吗
还是对线路好?
还是对电机好?

网友A:
提高了功率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求解...

网友B:
减小了无功电流,减小了无功损耗 ,对电缆、电网都好。对电机应该没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减小了无功电流,减小了无功损耗 ,对电缆、电网都好。对电机应该没影响。

网友D:
电机是感性负载,加电容提高功率因素,减少无功电流。但不会省电。

网友E:
楼主没有说明电容怎么个加法。

一般无功补偿电容器都是并联在电力线路上的。
无功补偿只会对线路进行补偿,马达还是一样的电流。

比如说,一个三相马达,在旁边并联一个补偿电容器,那么马达电流还是一样的大小,电容器的作用就是补偿这个马达到供电变压器之间的线路里产生的无功电流而已。

最终的效果就会反映到变压器的输出电流表上,比如马达运行时,接入和断开并联的电容器,电流表的数值就会产生波动。

网友F:
主要是省电
对电机没什么影响

网友G:
支持7楼,电流的大小是测量的电机的还是柜子上的电流表,感觉是柜子上的电流表

网友H:
这和在配电系统中安装无功补偿装置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省电
对电机没什么影响
何为省电?

网友J:
补偿电容,提高了功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