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CJ20系列接触器比CJX2系列接触器好吗

网友A:
应该CJX2系列的质量比较好。

网友B:
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只是型号不一样,用途不一样。

网友C:
只是系列的问题,无所谓好不好。

网友D:
不一定,根据条件选用

网友E:
CJX的应该能好点

网友F:
CJ20是国内统一设计型号,CJX2是引进产品;好像结构形式有所不同,尺寸也有所区别,可根据情况选用。
质量嘛,可能与生产厂家有关,当年CJ10也有质量好的和一般的。

网友G:
不怎么好比较

网友H:
还是用瓷灭弧的质量好。

网友I:
这个·不一定
要看制造厂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