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三相压缩机和风扇不转了。 制冷机。是什么故障?压缩机的三相接线盒怎样折开啊。要测线了。如折不开可以测三相电源机电阻?有电的啊。

网友A:
测量时要断电啊,可以从控制处测量啊,压缩机和风扇都不转了,是一起不转的吗,如果是的话还是先找找电源吧

网友B:
这位仁兄,你们单位就这么放手让你去干?没有个人带你,告诉你最基本的吗?

网友C:
检修的时候记得注意断电!

应该是线路问题,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每条线的通断吧。

网友D:
要按照作业指导书操作

网友E:
没图没真像,大家使劲想这问题。

网友F:
压缩机启动需要看看是否达到温度
风扇是配套的

网友G:
呵呵,楼主不是专职的维修对吧。
那你们那里没有修理工吗?或者是自家的东西舍不得花钱去请人来修理呢?
呵呵,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乱摸会出人命的哟。
这样的话,修理成本会更加高,呵呵。

网友H:
切记断电再测量!

网友I:
如果不知道还是不要去弄 安全很重要 说不好

网友J:
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K:
这问题问的也是一头雾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