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本人有台汇川MD320系列7.5KW变频,上电显示正常,一运行就报ERR04故障,未接负载,下桥驱动用的是A316J,把三个A316J的故障输出端悬空,一运行还是一样报ERR04,测电流检测电路TL082两个输出脚电压也正常,为0V,现在看来看去不知道这个故障是哪里触发的,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ERR04说明书上说是恒速时过电流,模块是新换的)

网友A:
把两个A7840换了,也可能是A7840的供电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B:
7840是个易损元件

网友C:
TL082 的电压你是什么时间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故障时测的

网友D(2014-01-31):
回复 楼主:
汇川变频器运行报ERR04一般是驱动电路故障,测试驱动的6路IGBT门极静态电压值,该电压值大小根据稳压管的稳压值决定的。

网友E:
A7840的电源有没有问题,我碰到过。

楼主(2014-09-25):
谢谢各位啦!问题解决了,是上桥W相驱动故障造成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在详细分享下给我们咯。。是光耦坏了吗

楼主:
是光耦故障,PC925L

网友G(2015-09-27):
我有一台一启动就报ERR13,没有接电机,把输出缺相去掉,启动下桥的A31从开始有脉冲到没有脉冲,很奇怪,换了三个A316都不行,上桥正常输出。请帮我分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