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PLC编程软件怎么用不了啊

楼主(2013-12-15):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什么系统的,装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B:
通讯问题,是不是数据线不对?还是端口设置问题?

网友C:
是通讯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D:
通信有问题,检查一下端口设置、重新换一根通讯电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X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该怎么设置端口我是XP的

网友E:
打补丁了吗

网友F:
端口和数据线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桌面上的就不是200的编程软件,只是200编程软件的一个子系统。

网友H:
双击那个microwin的图标而不是这个,然后在通讯口里把端口号地址波特率设对了,再就是下载线的薄码开关

网友I:
200的编程软件是micro win4.0
sp6或sp9可以用

网友J:
系统没有问题的话,安装不难

网友K:
装软件的时候通讯部分选择的问题吧

网友L:
入门还是要个人带带.  看着操作一遍.  什么都就会了

网友M:
软件设置可能有问题,换电缆重新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N:
W7都可以啊

网友E:
通讯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我没法帮你了,我研究了两天的win764位的step软件,目前你那个还没研究了

网友O:
革命才刚刚开始,楼主慢慢来!

网友I:
我现在也没搞明白,你才安装,又没有到与PLC通讯的那步,怎么会跳出来这个错

网友P:
应用是通讯问题,楼主可以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