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本人有台丹佛斯2800系列3.7KW变频器,该开关电源一送电就烧2844,使得2844电源短路,在送电瞬间开关电源有工作,把开关管拆下来,把2844更换后再上电,测2844电源端电压正常,再把开关管装上去送电,又出现这个故障,开关管测量是好的,有没哪位师傅有碰到过这类故障,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反馈和电流采样电路正常吗?

网友B:
电路正常吗

网友C:
请给个图上去,只要稍微改动,永不复发

楼主:
电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指点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正常,只要不烧2844就可以工作,电压都正常

网友D:
量量开关变压器是短路!我经历过,全查相信自己

网友C:
丹佛斯的开关电源与其它有点不同,烧3844的原因是先击穿开关管,然后高压从开关管B极灌入到3844的供电端,使3844受高压而烧毁。因不清楚楼主的情况,所以希望上个图来。

网友E:
一般来说,先烧开关管,后烧IC,查开关电源的元器件,有无短路、损坏的,重点查电解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万用表测开关管是好的,把开关管焊下来再焊回去,2844换新,再通电一切正常,通电了十几分钟,没发现什么问题,断电再送电也是好的,断电后第二天再送电又出现这种故障,开关管测还是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把图传上来,麻烦你指点下,谢谢!

网友C:
呵呵!楼主画图功底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让你见笑啦!

网友F:
用示波器抓Vcc波形可能是瞬时过压烧掉的,关键你2844哪里短路了?
我们的电源研发工程师说这个电路有特点,两个管子分压,只有下管通,上管才通,而且下管的耐压低。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G:
16V电源的两个电容 换了吗   7脚加个1N4746

网友H:
既然开关管不会烧坏,那开关电源应该没问题,先单独给2844上电试试,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再用你调压器,上电调压试试,看在多少V的时候开关电源就起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方法我有试过,不接开关管时,没问题,接上开关管后,一送电开关电源有工作一下,然后稳压管击穿短路。这样的好处就是保护了2844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这个方法看起来不错,有空我再试试看

网友I(2014-01-19):
问题出在电压反馈光耦前端。可能不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