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步进电机其优点是操作简便、低成本等。但是步进电机以开环方式驱动负载时,指令步进和实际步进存在失去同步的可能性,过载或高速出现堵转和失步是步进电机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针对步进电机驱动存在的堵转和失步缺陷,开发出步进电机驱动的闭环/伺服控制器(Step CLC),闭环控制器完全解决了步进电机过载堵转和高速失步缺陷,提高步进电机性能,以校验失步、检测电机堵转,保证有效力矩输出,无抖动、高动态和提高转速等,使步进电机性能与伺服电机相当,是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最佳方案。步进电机闭环控制器应用广泛,适用于自动化设备、数控设备、仪器等机械设备传动控制,用低成本的步进电机取代高成本的伺服电机驱动,而性能与伺服电机相当。或原设备步进驱动升级改造,有效解决设备原开环控制步进驱动的不稳定、失步、堵转和慢等缺陷,并提高设备性能。
控制器的线路是以FPGA硬件架构,技术参数如下:
输入脉冲响应频率范围:0.01HZ~4MHZ
输出脉冲频率范围:0.01HZ~4MHZ
编码器输入口响应最高频率:4MHZ
编码器接口:增量编码器a/b相  DC5V
输出反馈控制接口:单脉冲开关量,到位控制和故障报警反馈
步进控制系统加入控制器后,其原来的操作方式基本不变,增加控制功能和改变性能如下:
1、 增加控制器有两面种不同安装方式:(1)在电机加装旋转增量编码器,是典型的步进电机伺服功能。(2)在传动装置端加装旋转式编码器或直线移动光栅尺,这种方式是终端位置伺服功能,即终端闭环,可作为光栅尺数显使用,其优点是消除机械传动中出现的背隙误差;
2、 步进电机精确度完全由编码器或光栅尺决定,因此其定位精度由原来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计算,改为编码器线数细分计算,如:编码器线数是2500线,通过控制器4倍频,即2,500X4=10,000,其细分为10,000个脉冲步进电转一圈,步进角为:0.036度;
3、 完全解决步进电机在高速失步、过载堵转、过冲等缺陷,和过载堵转保护。并使普通步进电机原来最高转速的每分钟300转提升到每分钟1000转,而且不必但心失步和堵转,运行时出现过载堵转,控制器将自动降低转速尝试通过,如仍不通过则保护停机发出警报,待解决故障后可继续运转到指定位置,无需重新定位;
4、 增加到位信号反馈系统闭环功能:控制器实时同步将步进电机位置信息和故障信息反馈回上位机,控制器接收上位机发出指定位置脉冲控制信号,并同步发出脉冲控制步进驱动,运转过程中,控制器反馈正在运行信息控制信号给上位机,确认到指定位置后发出到位信息反馈回上位机,完成一个定位指令周期,继续下一定位指令周期。确保运行过程精准稳定,不会因步进电机失步或堵转造成乱动现象,实现自动化设备“准、稳、快”三字要决;
演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JpbT91FfE8/

网友A:
用在那些设备上了

网友B:
步进电机加伺服和步进电机加闭环伺服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上伺服电机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