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伺服电机过负载

楼主(2013-12-15):
Z轴带抱闸,总是走一会就显示过负载,刚启动时没事,只是走了几圈下来就出现过负载情况

网友A:
检查机械有没有问提呢?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电机

网友C:
包扎问题

网友D:
先查查机械部分吧,看看有没有卡死。

网友E:
实际负载如何?
过载时的制动状态是什么?

网友F:
可以与机械部分脱开,试试

网友G:
脱开负载试试

网友H:
抱闸得电了吗?

网友I:
检查一下负载看看。

网友J:
Z轴带抱闸,总是走一会就显示过负载,刚启动时没事,只是走了几圈下来就出现过负载情况.
Z轴一般做为垂直轴使用,刚启动时没事,那可能是伺服电机输出的力矩等于或者大于其它重力,
也有可能小于,因为没动的时候,可能是平台的支持力,
但运于的时候,是MA=转矩F-MG。A为加速度,可以看出,运行的时候,需要的力更大,
所以如果电机选型小的话,会出现过负载的情况,
过负载的话,1,加大电机功率,
2,系统加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