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这是第三次炸整流桥了,我把所有IGBT换了,驱动也换了,钳位稳压二极管换成16v稳压管(因为之前用18v稳压管还炸过),每次炸后修好去用,继电器又莫明其妙的坏了,限流电阻又烧了,来回折腾,还是不行!求助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同钳位稳压二极管什么关系?换成16V不是阂折腾吗!看看主直流电的几只大滤波电解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B:
支持楼上,检查一下压敏器件吧!

网友C:
检查一下压敏器件

网友D:
在你没找出或证明出是二极的管的问题前,还是先按照厂家的标准元件装上吧!你这台机是单管机器不?

网友E:
正弦公司的变频器驱动电压为+16V、-8V。最好换回来。查下软启动电路控制部分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F:
按照咸工的接假负载方法试试

网友G:
查查主电容,及变频器外围,有没有过压,谐波干扰。

楼主:
机器是单管的,每次都是哪去用三天左右就炸了!整流桥跟V相逆变都炸,滤波电容没有问题,每次故障记录直流母线电压高达750V,驱动波形正常!所有有些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弦公司的变频器驱动电压为+16V、-8V。最好换回来。查下软启动电路控制部分看看是不是正常。
我有些奇怪,正弦的钳位稳压二极管我查了色环,是24V的,但是我们单管的耐压值不是±20V吗?够用吗?

网友H:
查一查滤波电容充电控制电路的状态如何,是否起作用。

网友E:
你这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是拖动什么负载的。正弦变频器直流200V时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530V是正常工作母线电压(380V)790V过压报警。V相IGBT也损坏,用户的电机线路你查过没有,有可能是电机电源线有时对地短路。(我遇到过这样的)拉丝机设备上的一台小电机,电源线损坏了有时对地短路。

网友I(2014-01-20):
减速太快?

网友J:
查一下V相的过电压缓冲吸收电路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