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工厂有台给伺服刹车供24V DC的直流电源电容爆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排查输入和输出接线,输入接线OK,输出接线接头有轻微松脱,不知是否和电容击穿有关?另外电磁刹车使用频率较高,是否这种高频率通断的负载也和电源损坏有关?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电容只对交流电压敏感,因此其直流输出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要注意其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源是否稳定,特别是高频率的谐波干扰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仪表上的电源大都使用UPS稳压模式。

网友B:
刹车的24V直流电源是用传统的线圈式的变压器供电的吧。
电解电容爆裂,说明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解电容与电源正负极性相反,跟负载电流没有关系。
要是长期使用没问题,突然出现故障的话,就应该是导线接触不良导致电压跳变(刹车的线圈)感应出高压击穿。

网友C:
主要还是电源质量问题,我们这经常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的交流电是从厂务电气拉过来的,应该过了谐波吸收装置,波形大体可以满足要求,原因很可能在负载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电磁刹车的电气部分是个线圈,突然断电后产生感应电导致电容电压升高,但电源和电磁刹车之间是靠继电器相连,电源直接输出24V D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台湾造MW,不知道质量如何,我这也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D:
换个350W的用一下;

网友E:
明纬的电源还算可以的,可以考虑换大一点功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换了个350W的,目前情况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向厂商要了个S-350-24,这两天稳定下来了,估计是负载太大了,原来的电源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