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小弟最近有些疑惑,关于钳位稳压二极管,有人说用18V的管子,有人说用16V的管子,到底用什么管子比较合适,我用的是1N47系列,有没有问题?

网友A:
量下驱动光藕的正负电源电压,再减去稳压管的电压。这就是GE触发的理论最高值,稳压管比这值略高,但又必须低于IGBT的驱动电压上限。用20V比较标准

网友B:
其实也没个啥标准的,欧系的有很多种!伦茨,丹佛就过十五的,至今用三年多也还是好好的,

网友B:
不好意思!伦茨,丹佛斯就用过十五伏的,刚发错了,可测一下最大激励电压的峰值乘以1.4后取高二至三伏吧!

网友C:
18V的管子

网友D:
有6路了你看边上用多少你就用多少。

网友E(2014-01-28):
1N4746普遍

网友F(2015-10-31):
伦茨9300系列不是俩个8.2伏的串联吗?望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G:
不好意思,最近忙,才看到帖子。采用双向击穿稳压管,稳压值为1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