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施耐德的ATV58面板不显示,但绿色指示灯正常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换一个面板

网友B:
面板问题
换一个看看

网友C:
不一定是面板问题,但可以先找个面板换上看一下是否面板故障;

网友D:
可以先判断面板是不是好的,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E:
换面板试过了没?出来结果后给大家通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