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MM440控制5.5KW电机,在进行负载工作时,当电机工作到4.2KW时无法控制载荷,飞车。。。。

网友A:
是否是闭环控制,检测此时的转速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B:
增加制动

网友C:
什么现象?能否描述一下?在什么转速下失控?失控的现象是什么?P1300 =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1300=20在进行电机带载荷工作的状态下当现实功率达到4.2KW超过后电机失控飞车,4.2KW一下工作正常,也曾经检查负载电阻,电机电流均未达到极限值。

网友C:
那电机的转速呢?在什么设定值?

网友D: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E:
设置,线路,都要检查,又得忙了

网友F:
功率上4.2了就稳不住,当时对应的速度,惯性是不是也升高了?

网友G:
没有说清楚么!

网友H:
是闭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过现场检查此问题基本查明。变频器的母线电压。R0026显示的电压与实际用万用表监控到的电压不同。万用表监控的电压要大于显示电压。应该是变频器出了问题。

网友C:
嗯,是这么回事。出现问题,先从外围的端子查起。用地三方仪表监控比对。这个思路是对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看来不能太依赖变频器参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