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3-12-15):
请教如何将图上所示情况恢复为软件刚安装时的界面?
新手,请指教

网友A:
这个不会呵呵

网友B:
你新建一个工程试试

网友C:
直接用鼠标拉住拖到原来的位置或是软件有个重置的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没 用的。这应该是个使用的问题,只是我软件不熟悉,又不想因为这个问题重装 软件,头疼啊

网友D:
什么软件

网友E:
你是想把工作区挪到最左边?
用鼠标直接拖动即可,我试过了,可以用

网友F:
拖动就可以回去的
刚刚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