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X-P窗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15):
请教如何将图中所示还原为刚装好时的初始界面?

网友A:
双击标题栏“工程工作区”,它就会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B:
双击 工程工作区

网友C:
怎么楼主又发了一帖?
我的回复呢?
鼠标拖动也可以回去,亲测可用!!!

网友D:
鼠标拖动也可以回去,亲测可用!!!
欧姆龙的PLC软件CX-P

网友E:
鼠标直接拖动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