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3-12-15):
右下角的abs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可以顺着线找一下对应的接线元件。

网友B: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进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进行判断
这个现在已经盖上了,不出问题就不会拆开了

网友C:
应该是开关电源或变压器类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不像是啊,它引出了那么多线

网友D:
对,我也认为是电源变压器。

网友C:
我是看上面有个“KW1”的标注猜测的

网友E:
既然标
KW1
应该是
接触器类!
我想是不是小负荷固态继电器啊!
两尽两出,加上控制线的话,七八很线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KM”跟“KW”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认为K开头的应该是继电器之类的

网友F:
猜是变压器,变压器有很多出线很正常哟!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刚找到图纸了,是检漏器,相当于漏电保安器了。

网友G:
KW---- 功率方向继电器(负序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里好像不是这意思

网友H:
是潜水泵电机漏水检测模块,探头是按在潜水泵电机里的,如果漏水电阻会发生变化,模块就驱动中继。

网友I:
看来真是保护用的,你可以把它的侧面贴的标签拍下来,就更好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潜水泵电机漏水检测模块,探头是按在潜水泵电机里的,如果漏水电阻会发生变化,模块就驱动中继。
就是这样的,控制的水中的小电机

网友J:
开关电源

网友K:
电源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以肯定?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潜水泵电机漏水检测模块,探头是按在潜水泵电机里的,如果漏水电阻会发生变化,模块就驱动中继。
就是这样的,控制的水中的小电机

以前做过水处理,没见过这种检测模块,长见识了~~

楼主:
今天又遇到很多不认识的元器件,请教大家

楼主:
左上角红色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
S7-300右边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
右上角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M:
有点象变压器。

网友N:
应该是检漏

网友O:
是检漏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右上角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300 右边是 Beckhoff I/O

网友Q:
嘿嘿。。。
偶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R:
都还没见过呢

网友S:
长见识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左上角红色的东西是什么?
SEW的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T:
什么驱动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