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线压接的利弊

楼主(2013-12-15):
家里有一不过2千瓦的电热水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每次一送电,总会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并且,开热水器时,不能打开微波炉啊,电炒锅什么的,一同时打开,开关就会跳闸。这可愁坏我了,老房子,2.5平方的铝线,摸不清它的线路走向。看起来得先从接线盒入手了。果然一打开接线盒,很大股焦糊的气味扑面而来,并且很快就发现一绺的线头处是用一个铝套管压接上的,外面缠的胶布已经老化得成粉状了。确定故障就在此处,重新用钳子压实,绞紧,包好。这种情况大家都有谁遇到过吗?为什么原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老房子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B:
铝线载流量低,现在的家庭,用电量超大,铝线已经满负荷工作,所以,接头容易出问题。过去的老房子,负载是什么?就是照明和电子管收音机。那时连电视都没,所以铝线足矣。

网友C:
老化了的橡胶线!

网友D:
呵呵;现在都是铜线了,换了吧;

网友E:
换了吧,现在家用电器多了啊

网友F:
铝线现在很少了

网友G:
铝线、铝套管时间长了会氧化的,接触电阻增大容易发热。。。。。。

网友H:
建议LZ在处理接头时,涂抹一些导电膏,会有一些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LZ在处理接头时,涂抹一些导电膏,会有一些效果的。
决定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I:
不只是老房子,新房子的铜线过几年也要检查一下开关盒里螺丝的锁紧状况,最好挨个紧固一遍。

网友J:
现在都是铜线了

网友K:
2.5平方的铝芯线是不是太细了,还是换了吧。用铜的

网友L:
铝线容易氧化,建议改成铜线。

网友M:
楼主房子里的线路应该全部更换了,确保使用安全。

网友N:
该做电路改造了,2.5的铝线才多大点电流啊!

网友O:
铝线易氧化,造成接触不良;
8楼方法,有防氧化作用。

网友P:
建议进行一下线路改造,换成铜线。

楼主:
满是暗配的铝线,这要是改造的话,想是很费劲的!

网友Q:
是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R:
我觉得铝线也可以用,现在家庭用电量大了,应该考虑更换合适的导线,铜线贵点,可以用大一级的铝线。

网友S:
焊接或者用端子压死连接处,长久考虑还是换线。

网友T:
就是当年的线路设计怎么会考虑到会用这么多这么大功率的用电器?

网友U:
电器太多超负荷了

网友V:
家里有一个灯线坏了。线导电不导流。绝对排除接触不良 疑木工吊顶时枪钉打到。暗线。知道那坏了就是修不了才是烦。

网友W:
楼主没有经验铜铝链接要专用铜铝链接接头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大电流铜铝普通解法最终要氧化产生电阻烧坏接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