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介质温度

楼主(2013-12-15):
流量计分一体和分体式,每种流量计都有自己适合的介质温度,是否介质温度高,就适合用分体式?而不能做成一体式的?

网友A:
我们用的导热油介质温度有300多度,用的是孔板流量计,高温的话一般是分体式的多,介质100多度的一体式流量计表头下面有一段波形管散热用。

网友B:
一体式有干扰

网友C:
这应该跟流量计的厂家设计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D:
温度高低对于仪表的影响主要在于电路板上,您知道电路板都是一些电阻、电容、放大器之类的对于温度比较敏感,如果温度过高,其不但期间老化加速而且各自参数会发生变化,最常见的就是电阻值、放大器的基点偏移,在仪表上的显著表现就是温飘。

网友E:
以电磁流量计为例,一体型结构的电磁流量计对流体的最高温度要求为不高于70℃,分体型结构的电磁流量计对流体的最高温度要求根据衬里材质的不同有所不同,不过都比一体型的高,其中能够承受的最高温度是150℃。

不过我们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没有一体型和分体型的区别,只有就地指示和电远传的区别,其中电远传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有高温型,能耐最高温度为350℃。

关于流量计的选择,要根据实际的用途和相关操作经验来选择,也可以咨询专业销售和正规厂家,都会提供最专业的选型服务。

网友F:
还是根据不同情况按现场安装要求来,一般分体式利于减少干扰

网友D:
嘿嘿。。。
分体式有利于干扰,这个谁得出的结论。
从干扰的途径说变送器与传感器距离越近越抗干扰。
传感器和变送器之间的线缆连接是最易受到干扰的,因为传感器一般都是弱电压、弱电流的信号,这种信号一旦叠加一点点干扰就会产生严重的测量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导热油介质温度有300多度,用的是孔板流量计,高温的话一般是分体式的多,介质100多度的一体式流量计表头下面有一段波形管散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