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技巧

楼主(2013-12-15):
   电源是各种电子设备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其性能优劣 直接关系到电子设备的技术指标及能否安全可靠地工作。由于开关电源内部关键元器件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功耗小,转化率高,且体积和重量只有线性电源的 20%—30%,故目前它已成为稳压电源的主流产品。电子设备电气故障的检修,本着从易到难的原则,基本上都是先从电源入手,在确定其电源正常后,再进行 其他部位的检修,且电源故障占电子设备电气故障的大多数。故了解开头电源基本工作原理,熟悉其维修技巧和常见故障,有利于缩短电子设备故障维修时间,提高个人设备维护技能。
 一.开关电源的组成
开关电源大至由主电路、控制电路、检测电路、辅助电源四大部份组成,见图1:
1. 主电路
冲击电流限幅:限制接通电源瞬间输入侧的冲击电流。
输入滤波器:其作用是过滤电网存在的杂波及阻碍本机产生的杂波反馈回电网。
整流与滤波:将电网交流电源直接整流为较平滑的直流电。
逆变: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变为高频交流电,这是高频开关电源的核心部分。
输出整流与滤波:根据负载需要,提供稳定可靠的直流电源。

2. 控制电路
一方面从输出端取样,与设定值进行比较,然后去控制逆变器,改变其脉宽或脉频,使输出稳定,另一方面,根据测试电路提供的数据,经保护电路鉴别,提供控制电路对电源进行各种保护措施。

3. 检测电路
提供保护电路中正在运行中各种参数和各种仪表数据。

4. 辅助电源
实现电源的软件(远程)启动,为保护电路和控制电路(PWM等芯片)工作供电。

楼主:
先发第一部分,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再继续二、三、四(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维修技巧和常见故障),无人问津的话则就此打住。

网友A:
怎么叫无人问津?前段时间有位网友一直回复“烂尾楼”。楼主应该不会到此打住吧!希望楼主有好开头就必须有好结尾!

网友B:
现在开关电源的使用越来越多,维修工作也是很多的,怎么也得顶一个。支持楼主继续分享经验

网友C:
支持,现在用开关电源较多,坏了一般就换,学习下,以后自己动手修理

网友D:
一般柜内都是需要开关电源的,继续……

网友E:
234都上上来吧,我有兴趣

网友F:
开关电源的使用越来越多

网友G:
楼主,继续持续关注中

网友H:
学习下,以后自己动手修理

网友I:
楼主,继续啊,不带说一半的啊!

网友J:
有人感兴趣

网友K:
多多交流

网友L:
感觉还是工频变压器供电可靠。开关电源很容易坏。

网友M:
期待你的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N:
这么没有修过,看班上一个队电子器件感兴趣的师傅修过电源,感觉电容损坏的几率较大。

网友O:
我正好有个开关电源坏了不知道怎么修,楼主继续发!

网友P:
关注!请楼主继续发帖。

网友I:
楼主,睡觉了吗?怎么没有看到下文啊!

网友Q:
希望是自己的实战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还是工频变压器供电可靠。开关电源很容易坏。
开关电源用得很广泛。

网友R:
继续发 感兴趣的多呢

楼主:
看回帖关注开关电源的同志还是比较多,那就接上“开关电源维修技巧”2/3/部分。

二.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

开关电源就是采用功率半导体器件作为开关元件,通过周期性通断开关,控制开关元件的占空比来调整输出电压。开关元件以一定的时间间隔重复地接通和断开,在开关无件接通时输入电源Vi通过开关S和滤波电路向负载RL提供能量,当开关S断开时,电路中的储能装置(L1、C2、二极管D组成的电路)向负载 RL释放在开关接通时所储存的能量,使负载得到连续而稳定的能量。
VO=TON/T*Vi   VO 为负载两端的电压平均值   TON 为开关每次接通的时间   T 为开关通断的工作周期

由式可知,改变开关接通时间和工作周期的比例,VO间电压平均值也随之改变,因此,随着负载及输入电源电压的变化自动调整TON和T的比例便使输出电 压VO 维持不变。改变接通时间TON和工作周期比例亦即改变脉冲的占空比,这种方法称为“时间比率控制”(TimeRationControl,缩写为 TRC)。

按TRC控制原理,有三种方式:
1. 脉冲宽度调制(PulseWithModulation,缩写为PWM)   开关周期恒定,通过改变脉冲宽度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2. 脉冲频率调制(PulseFrequencyModulation,缩写为PFM)   导通脉冲宽度恒定,通过改变开关工作频率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3. 混合调制   导通脉冲宽度和开关工作频率均不固定,彼此都能改变的方式,它是以上二种方式的混合。

楼主:
三.开关电源的维修技巧和常见故障

1.维修技巧

开关电源的维修可分为两步进行:

①断电情况下,“看、闻、问、量”
看: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有烧焦处或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处元件及相关电路元 件。资产管理
闻: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
问: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操作。
量:没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先。如果是开关电源不起振或开关管开路引起的故障,则大多数情况下,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未泄放 悼,此电压有300多伏,需小心。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电阻值不应过低,否则电源内部可能存在短路。电容器应能充放 电。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

②加电检测
通电后观察电源是否有烧保险及个别元件冒烟等现象,若有要及时切断供电进行检修。
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有无300伏输出,若无应重点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测量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有无输出,若无应重点查开关管是否损坏,是否起振,保护电路是否动作等,若有则应重点检查各输出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三 通稳压管等。
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PWM芯片保护输入脚的电压,如果电压超出规定值,则说明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 查产生保护的原因。

2.常见故障

①保险丝熔断:

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说明电源的内部线路有问题。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 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此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如果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则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有无击穿短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查出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直接开机,这样很有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的故障。

②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如果保险丝是完好的,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 辅助电源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在用万用表测量次级元件,排除了高频整流二极管击 穿、负载短路的情况后,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若有部分电压输出说明前级电路工作正常,故障出在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高频滤波电路主要由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组成直流电压输出,其中整流二极管击穿会使该电路无电压输出,滤波电容漏电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等故障。用万用表静态测量对应元件即可检查出其损坏的元件。

例:某一24伏直流电机供电电源通电后无直流24伏输出 ,拆开电源外壳,观察保险丝未烧断且电路板无明显的烧焦处或破裂元件,在未通电情况下量AC输入端阻值和DC输出端阻值正常,量开关管、整流桥、整流管等 重要元件正常,故判断不存在内部严重短路的可能,估计保护电路动作。经检查此开关电源采用U3842 PWM控制芯片,经查找相关的资料得知,当U3842芯片的3端电压高于1伏时,内部电流敏感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将PWM锁存器复位使输出关闭。通电测量 U3842的3端高于1伏,6端无输出,经检查相关电路,发现稳压管D2击穿,如图3,故PC1导通,致使U3842的3端为高电平,故6端无输出,开关 管不工作,直流侧无直流输出。更换同型号稳压管D2,故障解除。

③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载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 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等。例:我厂近红处激光光谱仪(VECTOR 22),开机后无法完成自检并报警且主板指示灯不断闪烁。经检查,供光谱仪主板的直流5V电源仅剩2.3伏左右,脱开5V直流电源的负载,通电再次测量 5V直流电源,这时则有5V,初步判断此5V直流电源带载能力差,拆开电源外壳进行检修,由于没有带负载时,通电有直流5V输出,故重点检查次级线圈侧的 输出整流电路,给5伏电源接上假负载通电进行测量发现三通稳压7805的1、2脚之间电压为5.2伏,2、3脚之间却剩2.3伏,如图4,故判断三通稳压 管7805性能变坏,更换三通稳压管7805故障解决。

网友S:
法宝就是交流侧串100W灯泡,电容减到47uF 450V。修好后复原。

网友T:
小小的回复一下,PWM开关电源有很多故障,像楼主说的只是集成电路U3842组成的开关电源,大多数人对开关电源PWM控制集成电路不是很了解,要是学,就是得知道这种电路的基本原理,要知道它是自激式还是他激式,电路形式是串联式还是并联式,是怎样起振的,之后振荡又是怎样维持的,负载小又是怎么回事,开关管烧毁是什么原因,尖峰吸收以什么形式组成,续流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现在的开关电源中稳压取样电路中都有431,它的好坏怎样测试,不然你可能刚换好的集成电路和开关管,一通电,马上就高烧不退了,只有弄清这些,才能修开关电源时游刃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S:
法宝就是交流侧串100W灯泡,电容减到47uF 450V。修好后复原。
电源输入端(交流侧)串100W灯泡可以避免二次故障,的确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T:
呵呵呵,做到“游刃有余”那是高手中的高手,需要不断地修炼(理论+实践)。

网友U:
相当的好呀,谢谢楼主!

网友V:
学习了!谢谢楼上各位老师!

网友W:
楼主把维修中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谢谢。如在上的图片及维修中的实战经验就更好了。例如类似于3844芯片的资料。

网友X:
这个坏了直接换,没有修,见一个客户,坏菲尼克斯的开关电源一堆 30个肯定有的

网友Y:
为了让lz继续分享,我这常年潜水党也出来了,请继续分享,谢谢~

网友Z:
关注中 有兴趣!

PIC16F877A

网友T:
   我改过好多,比如24v的降到15v,给摩托车电瓶充电。双36v的,给家用功放电源。55v的改75v给60v电动车充电,交流220v变直流12v的改直流32v-50v变直流12v,用在电动车照明灯,{48v灯泡不好买},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T:
呵呵,所以说:自己会做还是很好,想改个啥就改个啥!

楼主:
回复 网友Y:
呵呵,应该多出来冒冒泡泡,吸收氧气是好事啊!

网友AA:
这个帖子好啊,先留个记号。

网友AB:
开关电源用得多起来的时候,我就基本不做电气维修了,所以不了解。

网友AC:
好东西,会关注下去的

网友I:
楼主,开关电源维修过程当中空载试机可以吗?谢谢!

楼主:
先分清电源类型是串联型还是并联型?最简单的区分并串联开关电源的办法: 如果输入和输出是隔离的就是并联开关电源 就可以空载 反之则反。不能空载的开关电源是以前的串联型的那种,电源在维修时通常需接假负载 就像以前的彩电电源 现在的开关电源基本上都是并联型的了 不存在开路或者轻载会损坏。接入假负载或采取其它措施,就能起到一定的保护效果了。

网友AA:
保存备用!

网友AC:
开关电源用的很多,谢谢楼主了

网友AD:
我很感兴趣

网友AE(2014-01-18):
发吧 我有兴趣特别是维修的

网友AF:
学习了,好东西,不过一般坏了我就替换了。还没修过。哪天有坏的我学着修修。

网友AG(2014-05-10):
收藏了,以后慢慢看

网友AA:
    普及了基本知识,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接假负载。

网友AH(2014-07-05):
回复 楼主:
我手里有好几个坏了的,不会修,只能买了。高手给修不?

网友AI(2015-03-31):
我单位用的开关电源一坏就换,没人修。估计也没人会修。

网友AJ:
继续持续关注中

网友AK:
坏了的还好修,时好时坏的要麻烦些。

网友AL:
回复 网友AH:
你那里的!我可以维修!

网友AM:
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