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晕,欧姆龙的plc200的计数模块居然坏了!
   昨天早上刚刚上班,就听到车间的丙班班长说模塑机的计数器不准了。哇咔咔,开始以为是传感器的故障,反复的更换调试、验证,弄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晕啊,都吃中午饭了,还是不好使啊,不弄了,吃饭,吃完饭再说。吃饭的过程在反复思索,是不是传感器的故障。多次的更换调试,应该有好用的时候啊。吃完饭开始新的思路了,不怀疑传感器了,考虑是PLC计数模块的问题。刚好有一个备用的计数器,重新接好线路,然后反复验证,发现计数器计数准确、传感器准确。哇塞原来是PLC的计数模块坏了,是欧姆龙的模块啊。到此还以为欧姆龙的模块是好的,结果这个模块却一命呜呼了。
   看来啊不要以为什么什么大公司的产品就不坏了,害人啊!走了一个上午的弯路啊!

网友A:
再大公司的产品也有坏的时候啊……

网友B:
   既然是产品,总是有寿命和不可预知的问题出现的,我觉得你一味的换传感器本来就是在走弯路。传感器工作正常与否,是可以有条件测试的,比如用频率计数器进行测试,或者用示波器观察它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等等。当然计数器工作正常与否,也是有条件进行测试的,不妨把他们分开进行测试啊,模拟传感器的信号输入到计数器里面去,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个时候或许会用到任意波形发生器之类的东西来进行调试了。
   有时候,掌握多种调试方法是很有必要的啊,会让你调试故障的时候更加的得心应手。

网友C:
这就是日本制造

网友D:
3楼正解,赞同!

网友E:
具体型号?

网友F:
楼主是如何检查的?居然这么容易坏

网友G:
好经验啊,LZ

网友H:
产品也不可能几十年不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具体型号?
对,什么型号?CT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