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1、在调试1个欧瑞变频器+1个欧瑞EPC60多泵控制器+2个欧瑞软启+3个30KW水泵的过程中,将远端三线电位器式压力传感器接入多泵控制器,设置好变频器及软启的各项参数后,发现压力表的变化虽然经多泵控制器的PI调节后能正常输出0-10V电压,但多泵控制器的模拟输出0-10V电压不能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不管这个电压是多少,变频器自顾自加速到工频,实测这个电压已经加入变频器的AI1端了。
2、怀疑AI1通道已坏。为验证,将1个电位器接入AI1通道实验,没问题!来回反复实验,仍然证明这个通道没问题,能够被电位器控制;
3、无奈,只好改接AI2通道,设置AI2通道参数,一切正常。

网友A:
楼主可以判断一下这个通道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看是不是有通过拔码开关或外置端子来切换电压或电流信号的。这个通道一般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是不是不接受有源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切设置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册没有特别说明对信号源有特别要求,况且,也不应该有特别要求,只要是0-10V模拟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用过欧瑞的,呵呵 不好意思啊

网友C:
调试经验介绍,有借鉴意义。

网友D(2014-01-20):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