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 大电流

楼主(2013-12-15):
电压45VAC ,电流20000A ,如果触及这个回路,会电死吗。

楼主:
这个45VAC  和大地是绝缘的。

网友A:
看什么样的环境和接触时间的长短吧 !大电流影响不大。

网友B:
不会电死人的,电人主要是靠电流。。。。

网友C:
“电压45VAC ,电流20000A ,如果触及这个回路,会电死吗。”

1、“电流20000A ”是设备的电流,不是通过人体的电流;
2、电压45VAC ,在人体产生的电流很小,甚至小于人的感知电流,45v对人体是安全的!

网友C:
3、电压45VAC ,电流20000A ,如果触及这个回路,不会电死!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位先生,近期过于活跃了点——
呵呵,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与该网站及论坛无关——
就不要去麻烦管理员了。

网友E:
看你怎么接触了,只接触一端的话基本没事,要是接触输入和输出的话也有一定的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你怎么接触了,只接触一端的话基本没事,要是接触输入和输出的话也有一定的危险

1、42V是安全电压!
2、设人体电阻2000欧,42V电压,通过人体电流只有21mA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你怎么接触了,只接触一端的话基本没事,要是接触输入和输出的话也有一定的危险

1、42V是安全电压!
2、设人体电阻2000欧,42V电压,通过人体电流只有21mA

我觉得这个事不能这么简单的考虑,楼主只是说了电源电压为45V,并没有说对地电压到底是多少。很有可能是不共地的,而人体接触的是电源线时所承受的对地电压很有可能超过45V。所以单凭楼主的描述没法给出正确答案。

网友C:
以下是引用lj198204222013/12/16 10:16:36的发言:……楼主只是说了电源电压为45V,并没有说对地电压到底是多少。很有可能是不公地的,而人体接触的是电源线时所承受的对地电压很有可能超过45V。所以单凭楼主的描述没法给出正确答案。……

1、你的意思是,低电压,还有个高对地电压?
2、那当然是,高的对地电压有危险,会电死人!

网友G:
就看你接触的时候人体电阻是多少,这样就知道通过人体的电流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原因如下: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如100mA的电流通过人体1s,可足以使人致命,因此致命电流为50mA。在有防止触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可按30mA考虑。

人体对电流的反映: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90~100mA 呼吸麻痹,三秒钟后心脏开始麻痹,停止跳动.

根据欧姆定律(I=U/R)可以得知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与外加电压和人体电阻有关。人体电阻除人的自身电阻外,还应附加上人体以外的衣服、鞋、裤等电阻,虽然人体电阻一般可达5000Ω,但是,影响人体电阻的因素很多,如皮肤潮湿出汗、带有导电性粉尘、加大与带电体的接触面积和压力以及衣服、鞋、袜的潮湿油污等情况,均能使人体电阻降低,所以通常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是无法事先计算出来的。因此,为确定安全条件,往往不采用安全电流,而是采用安全电压来进行估算: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干燥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下,安全电压规定为36V,对于潮湿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如金属容器、管道内施焊检修),安全电压规定为12V,这样,触电时通过人体的电流,可被限制在较小范围内,可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人身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

1、我国规定安全电压为:
6v、12v、24v、36v、42v;
2、具体是多少,以现场环境需要确定;
3、安全电压必须是安全变压器产生的,否则不能视为安全电压;

楼主:
我这个电压不是对地电压,是经变压器变出来的45VAC,并且二次侧都不接地,和隔离变压器差不多。而且这45V 是当负载电流达到20000A 时,如果负载处于空载,电压为75VAC,

网友H:
变压器与地绝缘相当于隔离变压器,人碰到输出端的一根线不会触电,何况45V是安全电压,需知在一般干燥场合的安全电压是50V及以下,这个可查国标。

网友I:
还要结合现场实际的情况,个人认为如果和大地绝缘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J:
不见得
有可能会被挂掉!

网友K:
如果和大地绝缘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还要注意安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