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我有一台110KW软启负载是95KW YR250M-4的电机。有时能正常起动,有时出现电机不动电流一直上升的情况。滑环是封死的,以前没见过这种现像,请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是在没有负载的时候)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再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启动其它电机没问题,开始认为是磁场建立不行,后加了冲击式启动加百分之五十电压,五次有一次不能启动。电机用手能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