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各位老师,本人刚刚接触电控这块,主要是做冲床电控的,经常需要调试机器查线,但有时候觉得查线很慢,不知道该从何处查起,求问各位老师有什么窍门吗,在查线路的时候可以用的。

网友A:
没有什么窍门,只有对线路熟悉和对设备了解才是硬道理!

网友B:
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原理图,如果有原理图照着查就能快点。没有的话就需要你自己查,画出来,这样就能了然于胸。

网友C:
线路熟悉,设备了解.时间长了就会.

网友D:
这些东西要多跟同部门的师父学习学习,这就是敲门

网友E:
窍门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看故障现象,根据电气原理,分析故障原因,才能有针对的查线,没有捷径的。

网友F:
了解原理图,然后多熟悉熟悉,自然就快了

网友G:
能看懂原理图、安装接线图和设备 的控制原理以及所有控制设备的正常与不正常现象,总之熟能生巧,只有动手才会得心应手。

网友H:
如2楼所说,先了解原理;
3楼、5楼等,说的有道理。

网友I:
先测各个点的通路,再测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J:
熟悉的话查线号很快的。

网友K:
嗯,说到底还是要熟知被查对象的工作原理,然后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去排故。查线没有原理图是瞎猫撞死耗子,蒙着来。有了图并能读懂,查线就可以按部就班了

网友L:
对线路熟悉

网友M:
慢慢积累经验吧

网友N:
熟悉图纸和资料,研究多了就自然要熟悉、上手快了。

网友O:
只要知道控制原理
就好办了

网友P:
这么多回复,我就不说了,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我会想各位老师学习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A:
讲的有道理

网友R: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