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炉子里看温度测量仪表

楼主(2013-12-16):
很少有机会进入炉子看看里面的场景,不是没有机会而是里面烟烧火燎的都是锅底灰爬弄脏了衣服,这一次算是让偶碰上了,一个新建的炉子,还没有烧火,偶好奇的偷偷爬了进去。

楼主:
忍受着没有道德的施工队伍的黄白之物的骚臭偶撒么感兴趣的东西,终于找到了。

楼主:
热偶插入的深度还可以,先前一直以为加热的盘管是直接被烟火熏烤的,现在一看才知道加热只是辐射热而不是直接烧。

网友A:
那些白色的钢管是不是喷火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排列整体的不锈钢钢管不是喷火的是走介质的,我们这里叫加热盘管,介质通过这弯弯曲曲的管道绕行来增加受热时间和面积,而火焰是从炉子下侧的耐火砖的空隙中冒出的,偶们这里叫火嘴。

网友B:
真是看过现场才知道怎么个使用方式

网友C:
这是做什么用的炉子啊?控制柜也来几张嘛?

网友D:
没看出来是什么炉子,干什么用的。望说明。

网友E:
最开始我以为那种粗壮的管子是加热管,看来我错了,原来管子外面才是加热的,管子里面才是介质流动的路径。

网友F:
这是连退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