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压力变送器在售后维修中,都会使用零点调节和满度调节,调这两个点,是保证这两个点的准确性?还是可以保证每个压力点的准确性?

网友A:
这就如同我们画一条直线,要确定首末两个端点一样,确定好了这两个端点,然后用尺子连在一起,这就是一条直线了,中间的点是不用确定的。
压力变送器的压力检测我们就是把其看成一条直线,虽然这个压力检测严格上说不是直线,但为了好看和省事,我们都是把其看成直线特性的,因此我们平常校准大部分都是看起零点和满度的准确性,然后才检查一下50%,25%,75%三点的线性度如何,确定的说如果线性度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修正,如果线性畸变太严重我们只能放弃这块表,或者在线性畸变之下使用。

网友B:
希望有对仪表变送器比较熟悉的朋友给我们仔细讲解下变送器的调零和满度校准吧?我也很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如同我们画一条直线,要确定首末两个端点一样,确定好了这两个端点,然后用尺子连在一起,这就是一条直线了,中间的点是不用确定的。
压力变送器的压力检测我们就是把其看成一条直线,虽然这个压力检测严格上说不是直线,但为了好看和省事,我们都是把其看成直线特性的,因此我们平常校准大部分都是看起零点和满度的准确性,然后才检查一下50%,25%,75%三点的线性度如何,确定的说如果线性度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修正,如果线性畸变太严重我们只能放弃这块表,或者在线性畸变之下使用。
我 同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就如同我们画一条直线,要确定首末两个端点一样,确定好了这两个端点,然后用尺子连在一起,这就是一条直线了,中间的点是不用确定的。
压力变送器的压力检测我们就是把其看成一条直线,虽然这个压力检测严格上说不是直线,但为了好看和省事,我们都是把其看成直线特性的,因此我们平常校准大部分都是看起零点和满度的准确性,然后才检查一下50%,25%,75%三点的线性度如何,确定的说如果线性度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修正,如果线性畸变太严重我们只能放弃这块表,或者在线性畸变之下使用。
1楼的这哥们,说得已经很详细了,不错

网友E:
这个东西不能随便调的 否则就是越调越不准确 出性严重非线性失真  这个东西的调速又叫校准 它需要建 立在一个标准压力仪表上 在同一压力下调整O点 然后加到满量程调满度 然后依次反复校对至少5个点的压力和电流 一般都是4-20MA OK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没有标准的情况下调速哪两电阻,调过一定角度 就没用了 严重失真

网友F:
不能随便调的

网友G:
有不少仪表出厂合格证都有4-20MA对应各量程的输出测试数据。

网友H:
这个是比较负责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