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层有一个帖子说偶厂改性沥青储罐液位检测使用中的雷达液位计频繁的维护维修工作给仪表人员带来很大的困惑。
这个困惑的问题,困扰了偶厂好几年的时间,不论是传统的浮盘加变送器的液位检测,还是多种型号雷达液位计的使用,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先前厂里一直考虑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检测这个沥青液位,曾经考虑过静压力的压力变送器。
沥青储罐气相没有压力储罐顶部有呼吸器是通大气的,原则上使用压力变送器检测液位没有原理上的障碍,可是考虑到沥青粘稠、易结焦、温度在180度以上,普通的引压管取压方式会造成结焦、凝固造成检测失灵的现象,如果使用冲洗油或者加伴热估计维护量很大,所以静压检测液位一直处于忧虑之中。
去年维护雷达液位计工作量占了很大一块,今年初厂里使用了几台法兰式压力变送器做实验性质的应用于沥青储罐液位检测,使用半年多效果还不错,于是公司决定明年基本上全部用这种变送器替代高科技的雷达液位计。

网友A:
可否考虑使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试试看。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应当把使用雷达液位计的缺陷分析出来,然后把这种法兰式液位计的型号,名称,工作原理和它使用的优点都给写出来,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否考虑使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试试看。
雷达物位计和超声波物位计有区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否考虑使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试试看。
雷达物位计和超声波物位计有区别吗?
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E:
用单法兰差压变送器测常压设备液位确实比较好,不过,易结焦,凝固的沥青如果黏在膜盒上,一样会影响液位测量,不知道楼主单位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和7楼的有一样的疑问,变送器的膜头不会受到沥青的影响吗,图片中的应该是罗斯蒙特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G:
估计也不行。。。。楼主可以把型号放出来吗?  把几张现场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超声波比雷达还要娇气,特别在有雾气、水汽的情况下,那就是一个摆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选有安装这种压力变送器测量液位的情况下也是考虑到沥青介质的特性对于仪表的影响,因此犹豫了好几年时间,最近被破雷达液位计逼的没法,最后硬头安装上的,当时的想法就是做做实验,万一成功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就是不成功也就是坏几台表,反正也是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了。
安装后应用效果还行,主要原因是改性沥青订单正处于忘记,也就是改性沥青生产装置长期运转,这些储罐内都装有要卖出去的成品沥青,所以需要对沥青进行导热油加热保温,以方便发货和保证改性沥青产品质量。
由于沥青储罐始终有导热油加热保温,加上上部的搅拌电机不断搅拌,因此其储罐内部的沥青基本上是液体形态,加上搅拌处于间歇性流动搅动状态,法兰式液位计的膜盒没有沥青沉淀凝结。
现在问题就是考虑到冬季沥青订单没有后,改性沥青装置停车后的压力变送器的安全问题,由于设备停车,储罐势必要闲置不用而此时导热油和搅拌电机都会停止,此时储罐内部残留的沥青和储罐底部弄不出来的沥青就会凝结,如果残存的沥青液位过高,到1米一样沥青凝结就会顶坏单法兰压力变送器的膜盒,因此应该拆掉这些压力变送器。
但是设备现在已经停产,领导也没有拆下来的意思,估计是没考虑到也有可能领导太忙忘记了,不过也好那几台仪表做实验,看其抗凝结能力也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精度问题和零位是否准确我们是不考虑的,因为这种储罐每次进料都是从反应釜中出来的,反应釜都有称重流进储罐多少工艺人员都知道,储罐发货拉沥青的罐车都要过汽车衡的因此储罐流出多少沥青也是有数的。
所以储罐的液位工艺人员都是大体有数的,虽然不能准确到多少厘米,但大约几米几还是估计的差不多,因此说白了这种储罐要不要液位检测都不影响生产。
问题是你安装了液位计,人家就要抄表就要记录,如果人家本来估算的液位是4米,而现场雷达液位计检测突然变成零米或者满罐了,工艺人员就不答应了,因为你这样的现实记表过程中就没法办了,所以出现假液位的雷达就要维修,不是因为影响生产维修,而是因为雷达不准维修。
至于安装的压力变送器测量液位,准确不准确不是重点,重点是压力变送器不会向雷达一样出现液位跳变情况,不会显示的是4米工艺人员没有操作突然变成10米或者0米了,所以单法兰液位计安装使用后显示的液位还是很稳定的,至于储罐液位真实的是4米1,单法兰显示是3.9或者4.3都没什么大不了,因此精度、零点、线性可以忽略。

网友I:
人们常常会被习惯思维束博,跳出习惯思维也许是一种找到问题的好办法。已实验半年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如果用上一年没有大的问题,也许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网友F:
就成本而言,这几台单法兰的要比雷达便宜多了吧,可以实验看看。

网友J:
楼主这个是隔膜压力变送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偶这里都叫单法兰实质上也是隔膜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