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O

楼主(2013-12-16):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有没有人知道LOGO上的存储卡是做什么用的。我有一个LOGO没有存储卡机子就不能用

网友A:
LOGO没有存储卡机子可以用

网友B:
其就是一个简单地逻辑电路控制器,编程所占内存不大,里面的寄存器空间足够了。

网友C:
LOGO内部自带有程序存储区,用卡的话有黄色及红色二种;

网友D:
没有存储卡可以用

网友E:
存程序的吧

网友F:
我用的Logo不用卡也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存程序的吧
应该是

楼主(2014-05-13):
可是没卡编不了程序啊